二、GD32L233C-START环境搭建

楼主:
      先发一下照片,板子已经焊了排针和排座,为了能够适配手里的Arduino Uno扩展板,我选择了焊接母座。顺便吐槽一下,上一篇提到本人发现了Arduino开发环境搭建的资料,结果发现是空欢喜了。首先,Arduino的环境支持少量几款GD的MCU,其次,资源更新不及时,链接也失效了。看来,想尝试一下“Arduino真香”暂时是做不到了。

   -------------------------------------------------------------------------Arduino 踩坑,依然陷入记(写出来为了让其他朋友避坑的)-------------------------------------------------------------------------------

      从嵌入式Linux和ARM7入的门,本人对Arduino本来是不屑的,但是用了后,直说“真香”。所以,新上手的板子都想试试Arduino能不能搞起来。

      GD官网上有Arduino的搭建教程,但是有坑啊。

     手册给的地址一直访问不到,所以我在github上搜索了GD32,并按照有户名“ChazJin”来检索,发现了这个地址:https://github.com/ChazJin/gd32mcu/blob/main/package_gd32_index.json,从中得到了正确的json文件。

{
  "packages": [
    {
      "name": "GD32",
      "websiteURL": "https://www.gigadevice.com/",
      "maintainer": "GigaDevice",
      "email": "",
      "help": {
        "online": "https://www.gigadevice.com/"
      },
      "platforms": [
         {
          "name": "GD32 ARM Boards",
          "architecture": "gd32",
          "version": "1.0.0",
          "category": "Contributed",
          "url": "https://github.com/ChazJin/arduino_cores/releases/download/1.0.0/gd32-1.0.0.zip",
          "archiveFileName": "gd32-1.0.0.zip",
          "checksum": "SHA-256:db7148d25d16c57a630ada89fe30979523e92e34e2dfd1f6389fcd99c283f34e",
          "size": "573459",
          "boards": [
            {
              "name": "GD32F307VG MBED"
            },
              "name": "GD32F307VC EVAL"
            },
              "name": "GD32F303ZE EVAL"
            }
          ],
          "toolsDependencies": [
            {
              "version": "9.2.1-1.1",
              "name": "xpack-arm-none-eabi-gcc",
              "packager": "GD32"
          },
          {
              "version": "1.0.0",
              "name": "gd32tools",
              "packager": "GD32"
          }
          ]
        }
      ],
      "tools": [
        {
          "name": "xpack-arm-none-eabi-gcc",
          "version": "9.2.1-1.1",
          "systems": [
              {
                  "checksum": "SHA-256:923bf50198cb155361a95fcac8804d12acd64e963a89f352c69fe24bf54ff0ef",
                  "url": "https://github.com/xpack-dev-tools/arm-none-eabi-gcc-xpack/releases/download/v9.2.1-1.1/xpack-arm-none-eabi-gcc-9.2.1-1.1-win32-x64.zip",
                  "archiveFileName": "xpack-arm-none-eabi-gcc-9.2.1-1.1-win32-x64.zip",
                  "host": "i686-mingw32",
                  "size": "140597481"
              }
          ]
        },
        {
          "name": "gd32tools",
          "version": "1.0.0",
          "systems": [
              {
                  "checksum": "SHA-256:c2ca984550754726adac470a409d8530075c3be4e41c1775b943754984a31539",
                  "url": "https://github.com/ChazJin/arduino_tools/releases/download/1.0.0/gd32tools-1.0.0-windows.zip",
                  "archiveFileName": "gd32tools-1.0.0-windows.zip",
                  "host": "i686-mingw32",
                  "size": "18350006"
              }
          ]
        }
      ]
    }
  ]
}

    可以看到,Arduino支持的板子只有GD32F3系列的三款,就算这样,配置文件中的工具链接也是下载不到。当然,这也和github访问不稳定有关系,总之Arduino环境我是放弃了。当然,硬件上适配扩展板还是可以做的。

   -------------------------------------------------------------------------Arduino 踩坑,依然陷入记(写出来为了让其他朋友避坑的)-------------------------------------------------------------------------------

1、Keil环境

    于是转向正统的Keil MDK环境,下载了开发板套件:“GD32L23x_Demo_Suites_V1.1.0.rar”,论坛路径:http://dl1.eeworld.com.cn/fd.php?i=622049&s=Y2NiMVRVQzNhL25YSVRSQ1kyTXJFUlNja3lDRGZJbk1MRGNINnoxZjFnNlBTRStRYUlDN0VWNHB4R0RXc1E=,还有官网路径:http://www.gd32mcu.com/data/documents/kaifaban/GD32L23x_Demo_Suites_V1.1.0.rar

      根据板子型号,选择“GD32L233C_START_Demo_Suites”和“GD32L23x_Firmware_Library”两个目录解压缩出来。第一个目录包含6个Demo案例,第二个目录则是案例工程所需的库文件。

        Keil开发,需要安装GD的扩展包,论坛有离线包的下载,不过说明要Keil V5.27以上版本,本人一直在用V5.25,懒得更换又怕扩展包不兼容,于是直接使用Pack Installer在线更新,结果平时像蜗牛一样的速度,这次反而很给力,急速下载完成。

      殊途同归了,朋友如果在线下载不给力,就用离线包吧,虽然没有测试过,不过个人猜测离线包在V5.25上应该也是适配的。

2、工程浏览

      安装了扩展包就可以打开工程了,惯例看看工程配置吧。

      工程的编译下载都很简单,板子自带Linker,一键完成。暂时测试了前五个案例,都功能完整,USB之后再尝试。

3、Hex烧写

     官网上还提供了以Programmer工具“” ,我选择串口下载(需要连接Link口供电和USB-TTL口识别串口)。

    当然,串口下载要拉高boot0,板子上是跳线JP4。

网友:
官网提供Programmer烧写工具比较好用

楼主标识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