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技术N32G457评测】6 GPIO + I2C 按键中断+SSD1306显示

楼主:
成功驱动SSD1306后,利用板上的两个按键做了一个按键输入中断的程序。按右边的KEY3 屏靠右显示RIGHT,按左边的KEY1 显示LEFT。

main.c

/*
 * Copyright (c) 2006-2021, RT-Thread Development Team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Apache-2.0
 *
 * Change Logs:
 * Date           Author       Notes
 * 2015-07-29     Arda.Fu      first implementation
 */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rtthread.h>
#include <rtdevice.h>
#include <board.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sd1306.h"

void ssd1306_TestRectangle1()
{
    uint32_t delta;

    for(delta = 0; delta < 5; delta ++)
    {
        ssd1306_DrawRectangle(1 + (5*delta),1 + (5*delta) ,SSD1306_WIDTH-1 - (5*delta),SSD1306_HEIGHT-1 - (5*delta),White);
    }
    ssd1306_UpdateScreen();
    return;
}

/* defined the LED1 pin: PB5 */
#define LED1_PIN    91
#define KEY1_PIN_NUM            29 /* PA4 */
#define KEY3_PIN_NUM            31 /* PA6 */

#define THREAD_PRIORITY         25
#define THREAD_STACK_SIZE       512
#define THREAD_TIMESLICE        5

int flag_key = 0; /* 用于存取按键状态的 */

static rt_thread_t tid1 = RT_NULL;

/* 左键中断回调函数 */
void disp_left(void *args)
{
    flag_key = 0;
}

/* 右键中断回调函数 */
void disp_right(void *args)
{
    flag_key = 1;

}

void disp_flag(void)
{
    if (flag_key == 0) {
        ssd1306_Fill(Black);
        ssd1306_SetCursor(2,16);
        ssd1306_WriteString("LEFT", Font_16x26, White);
        ssd1306_UpdateScreen();
        flag_key == 3;
    }
    else if (flag_key == 1) {
        ssd1306_Fill(Black);
        ssd1306_SetCursor(48,16);
        ssd1306_WriteString("RIGHT", Font_16x26, White);
        ssd1306_UpdateScreen();
        flag_key == 3;
    }
}

/* 线程1的入口函数 */
static void thread1_entry(void *parameter)
{

    while (1)
    {
        disp_flag();
        rt_thread_mdelay(10);
    }
}
void init_Key(void)
{
    /* 按键1引脚为输入模式 */
    rt_pin_mode(KEY1_PIN_NUM, PIN_MODE_INPUT_PULLUP);
    /* 绑定中断,上升沿模式,回调函数名为beep_on */
    rt_pin_attach_irq(KEY1_PIN_NUM, PIN_IRQ_MODE_FALLING, disp_left, RT_NULL);
    /* 使能中断 */
    rt_pin_irq_enable(KEY1_PIN_NUM, PIN_IRQ_ENABLE);

    /* 按键1引脚为输入模式 */
    rt_pin_mode(KEY3_PIN_NUM, PIN_MODE_INPUT_PULLUP);
    /* 绑定中断,上升沿模式,回调函数名为beep_on */
    rt_pin_attach_irq(KEY3_PIN_NUM, PIN_IRQ_MODE_FALLING, disp_right, RT_NULL);
    /* 使能中断 */
    rt_pin_irq_enable(KEY3_PIN_NUM, PIN_IRQ_ENABLE);

}
int main(void)
{
    uint32_t Speed = 200;
    /* set LED1 pin mode to output */
    rt_pin_mode(LED1_PIN, PIN_MODE_OUTPUT);
    rt_kprintf("start ssd1306\r\n");
    ssd1306_Init();
    ssd1306_Fill(Black);
    init_Key();
    tid1 = rt_thread_create("thread1",
                                thread1_entry, RT_NULL,
                                THREAD_STACK_SIZE,
                                THREAD_PRIORITY, THREAD_TIMESLICE);

        /* 如果获得线程控制块,启动这个线程 */
        if (tid1 != RT_NULL)
            rt_thread_startup(tid1);

    while (1)
    {
        disp_flag();
        rt_pin_write(LED1_PIN, PIN_LOW);
        rt_thread_mdelay(Speed);
        rt_pin_write(LED1_PIN, PIN_HIGH);
        rt_thread_mdelay(Speed);
    }
}

感沉这个flag 应该用操作系统的信号量,或者是邮箱来设置,可能更合理,还没有学到,学完后再来优化一下。

网友A:
初见效果,很不错!

网友A:
感觉国民与其他品牌的MCU有哪些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国民与其他品牌的MCU有哪些区别?

目前,还没有跟STM的对比,相比复旦微,要友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见效果,很不错!

谢谢!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还没有跟STM的对比,相比复旦微,要友好一些!

嗯,后续有时间可以做一个对比,让大家也了解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