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点帧屏做自动取字符模的python脚本

楼主:
        前段时间DIY了一款128X32的OLED扩展版模块,非常喜欢这种迷你的屏幕,晚点时间会将这个模块的硬件电路开源给大家。为了适配这个屏需要一款字符取模软件,因为现在我的开发工作都是在Ubuntu的电脑,很多基于windows 的取模软件并不适合我,另外我觉得取个模并且输出特定格式的头文件用python 就可以简单实现,而且自己能控制的代码也方便后续加入想要的功能、输出自己喜欢格式的字符头文件。我先在网上找个到了我可以借鉴的代码,稍加改进就可以用了,非常简单,现在我就给大家讲讲这个代码如何使用。

1、首先推荐一个有非常不错,并且适合点阵屏显示的字符字体网站:https://fontsfree.net/bitmicro01-font-download.html

2、方便大家快速找到各种适合低像素的字体文件,可以点击网站上Bitmap这个分类,如下图:

3、你就可以找到如下图所示的各种有趣并且占用像素少的字体:

4、运行创建字符取模脚本需要的python环境:

        a、需要使用python3 ;

        b、使用pip安装依赖库:pip3 install jinja2;

5、取模脚本如下:

  • #!/usr/bin/env python3
  • # -*- coding: utf-8 -*-
  • import sys, os
  • from PIL import Image, ImageFont, ImageDraw
  • import argparse
  • import jinja2
  • import re
  • import time
  • def gen_char(index, c, im):
  • bw = (im.size[0] + 7) // 8
  • res = {
  • 'index': index,
  • 'code': c,
  • 'offset': bw * im.size[1] * index,
  • 'rows': []
  • }
  • data = tuple(im.getdata())
  • for row in range(im.size[1]):
  • r = {
  • 'data': [],
  • 'asc': [],
  • }
  • for b in range(bw):
  • byte = 0
  • for i in range(8):
  • idx = b * 8 + i
  • bit = data[row * im.size[0] + idx] if idx < im.size[0] else 0
  • if bit:
  • byte |= 1
  • r['asc'].append('#')
  • else:
  • r['asc'].append('.')
  • byte <<= 1
  • r['data'].append(byte >> 1)
  • r['asc'] = ''.join(r['asc'])
  • res['rows'].append(r)
  • return res
  • def main(args):
  • fnt = ImageFont.truetype(args.font,size=7) #打开预设的字体文件,并且设置所用的字体大小
  • size = fnt.getsize('A') #获取一个字符的size:(cols,rows)
  • print (size)
  • im = Image.new('RGB', size) #创建一张RGB的图片,图片大小就是之前获取的单个字符的所占的像素大小
  • draw = ImageDraw.Draw(im)
  • if args.last - args.first < 1: #判断需要转码的字符的index 是否出错
  • raise ValueError('Invalid --first or --last')
  • chars = []
  • for idx in range(args.last - args.first + 1): #遍历需要转码的所有的字符
  • draw.rectangle(((0, 0), size), fill = 0) #将图片画布清零
  • draw.text((0, 0), chr(idx + args.first), font=fnt) #在画布上按位图绘制指定字符
  • chars.append(gen_char(idx, idx + args.first, im.convert('1'))) #convert('1')转为二值图,黑为0,白为255;对字符取模,并装入chars数组中
  • env = jinja2.Environment(loader=jinja2.FileSystemLoader(os.path.dirname(os.path.abspath(__file__))), finalize=lambda x: '' if x is None else x)
  • print(env.get_template(args.template).render({
  • 'font': {
  • 'name': args.name,
  • 'size': size,
  • 'charset': args.charset,
  • 'first': args.first,
  • 'last': args.last,
  • },
  • 'chars': chars,
  • 'created': time.ctime()
  • }))
  • _CLEAN_RE = re.compile(r'[^a-z0-9_]', re.I)
  • def clean_str(s):
  • return _CLEAN_RE.sub('_', s)
  • if __name__ == "__main__":
  • parser=argparse.ArgumentParser(description='Fixed fonts converter')
  • parser.add_argument('-f', '--font', type=str, required=True, help='PIL font filename')
  • parser.add_argument('-n', '--name', type=clean_str, required=True, help='Font name')
  • parser.add_argument('-c', '--charset', type=clean_str, required=True, help='Charset')
  • parser.add_argument('--first', type=int, help='First character', default=1)
  • parser.add_argument('--last', type=int, help='Last character', default=255)
  • parser.add_argument('-t', '--template', type=str, help='Template filename', default='template.c')
  • main(parser.parse_args(sys.argv[1:]))

6、执行取模脚本:python ./create_font_new.py -f ./FontsFree-Net-PIXIES__.ttf -n pixie -c PPP --first 32 --last 127

    参数说明:

    a、FontsFree-Net-PIXIES__.ttf 就是你到字体下载网站上下载你需要的字体;

    b、pixie 就是你自己取的字体名称;

    c、PPP 这个就是用来区分用同一个字体创建的多个取模软件名;

    d、--first  --last 就是你要对字体文件中哪些字符取模的字符ID 范围;

7、生产的取模样式如下:

  • {%- set header_id -%}
  • _EXTRAS_FONTS_FONT_{{ font.name|upper }}_{{ font.size[0] }}X{{ font.size[1] }}_{{ font.charset|upper }}_H_
  • {%- endset -%}
  • {%- set font_size -%}
  • {{ font.size[0] }}x{{ font.size[1] }}
  • {%- endset -%}
  • {%- set font_prefix -%}
  • _fonts_{{ font.name|lower }}_{{ font_size }}_{{ font.charset|lower }}
  • {%- endset -%}
  • /**
  • * This file contains generated binary font data.
  • *
  • * Font: {{ font.name }}
  • * Size: {{ font_size }}
  • * Charset: {{ font.charset }}
  • * {{ chars|length }} characters ({{ font.first }}..{{ font.last }})
  • *
  • * License: FIXME
  • *
  • * Generated: {{ created }}
  • */
  • #ifndef {{ header_id }}
  • #define {{ header_id }}
  • static const uint8_t {{ font_prefix }}_bitmaps[] = {
  • {%- for char in chars %}
  • /* {{ 'Index: 0x%02x, char: \\x%02x, offset: 0x%04x'|format(char.index, char.code, char.offset) }} */
  • {%- for row in char.rows %}
  • {% for byte in row.data %}{{ '0x%02x'|format(byte) }}, {% endfor -%} /* {{ row.asc }} */
  • {%- endfor -%}
  • {%- endfor %}
  • };
  • const font_char_desc_t {{ font_prefix }}_descriptors[] = {
  • {%- for char in chars %}
  • { {{ '0x%02x'|format(font.size[0]) }}, {{ '0x%04x'|format(char.offset) }} }, /* {{ 'Index: 0x%02x, char: \\x%02x'|format(char.index, char.code) }} */
  • {%- endfor %}
  • };
  • const font_info_t {{ font_prefix }}_info =
  • {
  • .height = {{ font.size[1] }}, /* Character height */
  • .c = 0, /* C */
  • .char_start = {{ font.first }}, /* Start character */
  • .char_end = {{ font.last }}, /* End character */
  • .char_descriptors = {{ font_prefix }}_descriptors, /* Character descriptor array */
  • .bitmap = {{ font_prefix }}_bitmaps, /* Character bitmap array */
  • };
  • #endif /* {{ header_id }} */

8、一个成功创建的取模头文件如下:

  • /**
  • * This file contains generated binary font data.
  • *
  • * Font: pixie
  • * Size: 4x7
  • * Charset: PPP
  • * 96 characters (32..127)
  • *
  • * License: FIXME
  • *
  • * Generated: Tue Jan 25 21:01:02 2022
  • */
  • #ifndef _EXTRAS_FONTS_FONT_PIXIE_4X7_PPP_H_
  • #define _EXTRAS_FONTS_FONT_PIXIE_4X7_PPP_H_
  • static const uint8_t _fonts_pixie_4x7_ppp_bitmaps[] = {
  • /* Index: 0x00, char: \x20, offset: 0x0000 */
  • 0x00, /* ........ */
  • 0x00, /* ........ */
  • 0x00, /* ........ */
  • 0x00, /* ........ */
  • 0x00, /* ........ */
  • 0x00, /* ........ */
  • 0x00, /* ........ */
  • /* Index: 0x01, char: \x21, offset: 0x0007 */
  • 0x00, /* ........ */
  • 0x00, /* ........ */
  • 0x80, /* #....... */
  • 0x80, /* #....... */
  • 0x80, /* #....... */
  • 0x00, /* ........ */
  • 0x80, /* #....... */
  • /* Index: 0x02, char: \x22, offset: 0x000e */
  • 0x00, /* ........ */
  • 0x00, /* ........ */
  • 0xa0, /* #.#..... */
  • 0x00, /* ........ */
  • 0x00, /* ........ */
  • 0x00, /* ........ */
  • 0x00, /* ........ */
  • /* Index: 0x03, char: \x23, offset: 0x0015 */
  • 0x00, /* ........ */
  • 0x00, /* ........ */
  • 0x50, /* .#.#.... */
  • 0xf0, /* ####.... */
  • 0x50, /* .#.#.... */
  • 0xf0, /* ####.... */
  • 0x50, /* .#.#.... */
  • /* Index: 0x04, char: \x24, offset: 0x001c */
  • 0x00, /* ........ */
  • 0x40, /* .#...... */
  • 0xe0, /* ###..... */
  • 0x80, /* #....... */
  • 0xe0, /* ###..... */
  • 0x20, /* ..#..... */
  • 0xe0, /* ###..... */
  • /* Index: 0x05, char: \x25, offset: 0x0023 */
  • 0x00, /* ........ */
  • 0x00, /* ........ */
  • 0xa0, /* #.#..... */
  • 0x20, /* ..#..... */
  • 0x60, /* .##..... */
  • 0x40, /* .#...... */
  • 0x50, /* .#.#.... */
  • /* Index: 0x06, char: \x26, offset: 0x002a */
  • 0x00, /* ........ */
  • 0x00, /* ........ */
  • 0xe0, /* ###..... */
  • 0xa0, /* #.#..... */
  • 0x70, /* .###.... */
  • 0xa0, /* #.#..... */
  • 0xe0, /* ###..... */
  • /* Index: 0x07, char: \x27, offset: 0x0031 */
  • 0x00, /* ........ */
  • 0x00, /* ........ */
  • 0x80, /* #....... */
  • 0x80, /* #....... */
  • 0x00, /* ........ */
  • 0x00, /* ........ */
  • 0x00, /* ........ */
  • /* Index: 0x08, char: \x28, offset: 0x0038 */
  • 0x00, /* ........ */
  • 0x00, /* ........ */
  • 0x40, /* .#...... */
  • 0x80, /* #....... */
  • 0x80, /* #....... */
  • 0x80, /* #....... */
  • 0x40, /* .#...... */
  • /* Index: 0x09, char: \x29, offset: 0x003f */
  • 0x00, /* ........ */
  • 0x00, /* ........ */
  • 0x80, /* #....... */
  • 0x40, /* .#...... */
  • 0x40, /* .#...... */
  • 0x40, /* .#...... */
  • 0x80, /* #....... */
  • /* Index: 0x0a, char: \x2a, offset: 0x0046 */
  • 0x00, /* ........ */
  • 0x00, /* ........ */
  • 0x00, /* ........ */
  • 0xa0, /* #.#..... */
  • 0x40, /* .#...... */
  • 0xa0, /* #.#..... */
  • 0x00, /* ........ */
  • /* Index: 0x0b, char: \x2b, offset: 0x004d */
  • 0x00, /* ........ */
  • 0x00, /* ........ */
  • 0x00, /* ........ */
  • 0x40, /* .#...... */
  • 0xe0, /* ###..... */
  • 0x40, /* .#...... */
  • 0x00, /* ........ */
  • /* Index: 0x0c, char: \x2c, offset: 0x0054 */
  • 0x00, /* ........ */
  • 0x00, /* ........ */
  • 0x00, /* ........ */
  • 0x00, /* ........ */
  • 0x00, /* ........ */
  • 0x40, /* .#...... */
  • 0xc0, /* ##...... */
  • /* Index: 0x0d, char: \x2d, offset: 0x005b */
  • 0x00, /* ........ */
  • 0x00, /* ........ */
  • 0x00, /* ........ */
  • 0x00, /* ........ */
  • 0xe0, /* ###..... */
  • 0x00, /* ........ */
  • 0x00, /* ........ */
  • /* Index: 0x0e, char: \x2e, offset: 0x0062 */
  • 0x00, /* ........ */
  • 0x00, /* ........ */
  • 0x00, /* ........ */
  • 0x00, /* ........ */
  • 0x00, /* ........ */
  • 0x00, /* ........ */
  • 0x80, /* #....... */
  • /* Index: 0x0f, char: \x2f, offset: 0x0069 */
  • 0x00, /* ........ */
  • 0x00, /* ........ */
  • 0x40, /* .#...... */
  • 0x40, /* .#...... */
  • 0xc0, /* ##...... */
  • 0x80, /* #....... */
  • 0x80, /* #....... */
  • /* Index: 0x10, char: \x30, offset: 0x0070 */
  • 0x00, /* ........ */
  • 0x00, /* ........ */
  • 0xe0, /* ###..... */
  • 0xa0, /* #.#..... */
  • 0xa0, /* #.#..... */
  • 0xa0, /* #.#..... */
  • 0xe0, /* ###..... */
  • /* Index: 0x11, char: \x31, offset: 0x0077 */
  • 0x00, /* ........ */
  • 0x00, /* ........ */
  • 0xc0, /* ##...... */
  • 0x40, /* .#...... */
  • 0x40, /* .#...... */
  • 0x40, /* .#...... */
  • 0x40, /* .#...... */
  • /* Index: 0x12, char: \x32, offset: 0x007e */
  • 0x00, /* ........ */
  • 0x00, /* ........ */
  • 0xe0, /* ###..... */
  • 0x20, /* ..#..... */
  • 0xe0, /* ###..... */
  • 0x80, /* #....... */
  • 0xe0, /* ###..... */
  • /* Index: 0x13, char: \x33, offset: 0x0085 */
  • 0x00, /* ........ */
  • 0x00, /* ........ */
  • 0xe0, /* ###..... */
  • 0x20, /* ..#..... */
  • 0x60, /* .##..... */
  • 0x20, /* ..#..... */
  • 0xe0, /* ###..... */
  • /* Index: 0x14, char: \x34, offset: 0x008c */
  • 0x00, /* ........ */
  • 0x00, /* ........ */
  • 0xa0, /* #.#..... */
  • 0xa0, /* #.#..... */
  • 0xe0, /* ###..... */
  • 0x20, /* ..#..... */
  • 0x20, /* ..#..... */
  • /* Index: 0x15, char: \x35, offset: 0x0093 */
  • 0x00, /* ........ */
  • 0x00, /* ........ */
  • 0xe0, /* ###..... */
  • 0x80, /* #....... */
  • 0xe0, /* ###..... */
  • 0x20, /* ..#..... */
  • 0xe0, /* ###..... */
  • /* Index: 0x16, char: \x36, offset: 0x009a */
  • 0x00, /* ........ */
  • 0x00, /* ........ */
  • 0x80, /* #....... */
  • 0x80, /* #....... */
  • 0xe0, /* ###..... */
  • 0xa0, /* #.#..... */
  • 0xe0, /* ###..... */
  • /* Index: 0x17, char: \x37, offset: 0x00a1 */
  • 0x00, /* ........ */
  • 0x00, /* ........ */
  • 0xe0, /* ###..... */
  • 0x20, /* ..#..... */
  • 0x20, /* ..#..... */
  • 0x20, /* ..#..... */
  • 0x20, /* ..#..... */
  • /* Index: 0x18, char: \x38, offset: 0x00a8 */
  • 0x00, /* ........ */
  • 0x00, /* ........ */
  • 0xe0, /* ###..... */
  • 0xa0, /* #.#..... */
  • 0xe0, /* ###..... */
  • 0xa0, /* #.#..... */
  • 0xe0, /* ###..... */
  • /* Index: 0x19, char: \x39, offset: 0x00af */
  • 0x00, /* ........ */
  • 0x00, /* ........ */
  • 0xe0, /* ###..... */
  • 0xa0, /* #.#..... */
  • 0xe0, /* ###..... */
  • 0x20, /* ..#..... */
  • 0x20, /* ..#..... */
  • /* Index: 0x1a, char: \x3a, offset: 0x00b6 */
  • 0x00, /* ........ */
  • 0x00, /* ........ */
  • 0x00, /* ........ */
  • 0x80, /* #....... */
  • 0x00, /* ........ */
  • 0x80, /* #....... */
  • 0x00, /* ........ */
  • /* Index: 0x1b, char: \x3b, offset: 0x00bd */
  • 0x00, /* ........ */
  • 0x00, /* ........ */
  • 0x00, /* ........ */
  • 0x80, /* #....... */
  • 0x00, /* ........ */
  • 0x00, /* ........ */
  • 0x80, /* #....... */
  • /* Index: 0x1c, char: \x3c, offset: 0x00c4 */
  • 0x00, /* ........ */
  • 0x00, /* ........ */
  • 0x20, /* ..#..... */
  • 0x40, /* .#...... */
  • 0x80, /* #....... */
  • 0x40, /* .#...... */
  • 0x20, /* ..#..... */
  • /* Index: 0x1d, char: \x3d, offset: 0x00cb */
  • 0x00, /* ........ */
  • 0x00, /* ........ */
  • 0x00, /* ........ */
  • 0xe0, /* ###..... */
  • 0x00, /* ........ */
  • 0xe0, /* ###..... */
  • 0x00, /* ........ */
  • /* Index: 0x1e, char: \x3e, offset: 0x00d2 */
  • 0x00, /* ........ */
  • 0x00, /* ........ */
  • 0x80, /* #....... */
  • 0x40, /* .#...... */
  • 0x20, /* ..#..... */
  • 0x40, /* .#...... */
  • 0x80, /* #....... */
  • /* Index: 0x1f, char: \x3f, offset: 0x00d9 */
  • 0x00, /* ........ */
  • 0x00, /* ........ */
  • 0xe0, /* ###..... */
  • 0x20, /* ..#..... */
  • 0x60, /* .##..... */
  • 0x00, /* ........ */
  • 0x40, /* .#...... */
  • /* Index: 0x20, char: \x40, offset: 0x00e0 */
  • 0x00, /* ........ */
  • 0x00, /* ........ */
  • 0xf0, /* ####.... */
  • 0x80, /* #....... */
  • 0xb0, /* #.##.... */
  • 0xa0, /* #.#..... */
  • 0xa0, /* #.#..... */
  • /* Index: 0x21, char: \x41, offset: 0x00e7 */
  • 0x00, /* ........ */
  • 0x00, /* ........ */
  • 0xe0, /* ###..... */
  • 0xa0, /* #.#..... */
  • 0xe0, /* ###..... */
  • 0xa0, /* #.#..... */
  • 0xa0, /* #.#..... */
  • /* Index: 0x22, char: \x42, offset: 0x00ee */
  • 0x00, /* ........ */
  • 0x00, /* ........ */
  • 0xe0, /* ###..... */
  • 0xa0, /* #.#..... */
  • 0xf0, /* ####.... */
  • 0x90, /* #..#.... */
  • 0xf0, /* ####.... */
  • /* Index: 0x23, char: \x43, offset: 0x00f5 */
  • 0x00, /* ........ */
  • 0x00, /* ........ */
  • 0xe0, /* ###..... */
  • 0x80, /* #....... */
  • 0x80, /* #....... */
  • 0x80, /* #....... */
  • 0xe0, /* ###..... */
  • /* Index: 0x24, char: \x44, offset: 0x00fc */
  • 0x00, /* ........ */
  • 0x00, /* ........ */
  • 0xc0, /* ##...... */
  • 0xa0, /* #.#..... */
  • 0xa0, /* #.#..... */
  • 0xa0, /* #.#..... */
  • 0xc0, /* ##...... */
  • /* Index: 0x25, char: \x45, offset: 0x0103 */
  • 0x00, /* ........ */
  • 0x00, /* ........ */
  • 0xe0, /* ###..... */
  • 0x80, /* #....... */
  • 0xc0, /* ##...... */
  • 0x80, /* #....... */
  • 0xe0, /* ###..... */
  • /* Index: 0x26, char: \x46, offset: 0x010a */
  • 0x00, /* ........ */
  • 0x00, /* ........ */
  • 0xe0, /* ###..... */
  • 0x80, /* #....... */
  • 0xe0, /* ###..... */
  • 0x80, /* #....... */
  • 0x80, /* #....... */
  • /* Index: 0x27, char: \x47, offset: 0x0111 */
  • 0x00, /* ........ */
  • 0x00, /* ........ */
  • 0xf0, /* ####.... */
  • 0x80, /* #....... */
  • 0xb0, /* #.##.... */
  • 0x90, /* #..#.... */
  • 0xf0, /* ####.... */
  • /* Index: 0x28, char: \x48, offset: 0x0118 */
  • 0x00, /* ........ */
  • 0x00, /* ........ */
  • 0xa0, /* #.#..... */
  • 0xa0, /* #.#..... */
  • 0xe0, /* ###..... */
  • 0xa0, /* #.#..... */
  • 0xa0, /* #.#..... */
  • /* Index: 0x29, char: \x49, offset: 0x011f */
  • 0x00, /* ........ */
  • 0x00, /* ........ */
  • 0x80, /* #....... */
  • 0x80, /* #....... */
  • 0x80, /* #....... */
  • 0x80, /* #....... */
  • 0x80, /* #....... */
  • /* Index: 0x2a, char: \x4a, offset: 0x0126 */
  • 0x00, /* ........ */
  • 0x00, /* ........ */
  • 0xe0, /* ###..... */
  • 0x20, /* ..#..... */
  • 0x20, /* ..#..... */
  • 0xa0, /* #.#..... */
  • 0xe0, /* ###..... */
  • /* Index: 0x2b, char: \x4b, offset: 0x012d */
  • 0x00, /* ........ */
  • 0x00, /* ........ */
  • 0xa0, /* #.#..... */
  • 0xa0, /* #.#..... */
  • 0xc0, /* ##...... */
  • 0xa0, /* #.#..... */
  • 0xa0, /* #.#..... */
  • /* Index: 0x2c, char: \x4c, offset: 0x0134 */
  • 0x00, /* ........ */
  • 0x00, /* ........ */
  • 0x80, /* #....... */
  • 0x80, /* #....... */
  • 0x80, /* #....... */
  • 0x80, /* #....... */
  • 0xe0, /* ###..... */
  • /* Index: 0x2d, char: \x4d, offset: 0x013b */
  • 0x00, /* ........ */
  • 0x00, /* ........ */
  • 0x80, /* #....... */
  • 0xd0, /* ##.#.... */
  • 0xa0, /* #.#..... */
  • 0x80, /* #....... */
  • 0x80, /* #....... */
  • /* Index: 0x2e, char: \x4e, offset: 0x0142 */
  • 0x00, /* ........ */
  • 0x00, /* ........ */
  • 0x90, /* #..#.... */
  • 0xd0, /* ##.#.... */
  • 0xb0, /* #.##.... */
  • 0x90, /* #..#.... */
  • 0x90, /* #..#.... */
  • /* Index: 0x2f, char: \x4f, offset: 0x0149 */
  • 0x00, /* ........ */
  • 0x00, /* ........ */
  • 0xe0, /* ###..... */
  • 0xa0, /* #.#..... */
  • 0xa0, /* #.#..... */
  • 0xa0, /* #.#..... */
  • 0xe0, /* ###..... */
  • /* Index: 0x30, char: \x50, offset: 0x0150 */
  • 0x00, /* ........ */
  • 0x00, /* ........ */
  • 0xe0, /* ###..... */
  • 0xa0, /* #.#..... */
  • 0xe0, /* ###..... */
  • 0x80, /* #....... */
  • 0x80, /* #....... */
  • /* Index: 0x31, char: \x51, offset: 0x0157 */
  • 0x00, /* ........ */
  • 0x00, /* ........ */
  • 0xe0, /* ###..... */
  • 0xa0, /* #.#..... */
  • 0xa0, /* #.#..... */
  • 0xa0, /* #.#..... */
  • 0xe0, /* ###..... */
  • /* Index: 0x32, char: \x52, offset: 0x015e */
  • 0x00, /* ........ */
  • 0x00, /* ........ */
  • 0xe0, /* ###..... */
  • 0xa0, /* #.#..... */
  • 0xc0, /* ##...... */
  • 0xa0, /* #.#..... */
  • 0xa0, /* #.#..... */
  • /* Index: 0x33, char: \x53, offset: 0x0165 */
  • 0x00, /* ........ */
  • 0x00, /* ........ */
  • 0xe0, /* ###..... */
  • 0x80, /* #....... */
  • 0xe0, /* ###..... */
  • 0x20, /* ..#..... */
  • 0xe0, /* ###..... */
  • /* Index: 0x34, char: \x54, offset: 0x016c */
  • 0x00, /* ........ */
  • 0x00, /* ........ */
  • 0xe0, /* ###..... */
  • 0x40, /* .#...... */
  • 0x40, /* .#...... */
  • 0x40, /* .#...... */
  • 0x40, /* .#...... */
  • /* Index: 0x35, char: \x55, offset: 0x0173 */
  • 0x00, /* ........ */
  • 0x00, /* ........ */
  • 0xa0, /* #.#..... */
  • 0xa0, /* #.#..... */
  • 0xa0, /* #.#..... */
  • 0xa0, /* #.#..... */
  • 0xe0, /* ###..... */
  • /* Index: 0x36, char: \x56, offset: 0x017a */
  • 0x00, /* ........ */
  • 0x00, /* ........ */
  • 0xa0, /* #.#..... */
  • 0xa0, /* #.#..... */
  • 0xa0, /* #.#..... */
  • 0xe0, /* ###..... */
  • 0x40, /* .#...... */
  • /* Index: 0x37, char: \x57, offset: 0x0181 */
  • 0x00, /* ........ */
  • 0x00, /* ........ */
  • 0x80, /* #....... */
  • 0x80, /* #....... */
  • 0xa0, /* #.#..... */
  • 0xd0, /* ##.#.... */
  • 0x80, /* #....... */
  • /* Index: 0x38, char: \x58, offset: 0x0188 */
  • 0x00, /* ........ */
  • 0x00, /* ........ */
  • 0xa0, /* #.#..... */
  • 0xa0, /* #.#..... */
  • 0x40, /* .#...... */
  • 0xa0, /* #.#..... */
  • 0xa0, /* #.#..... */
  • /* Index: 0x39, char: \x59, offset: 0x018f */
  • 0x00, /* ........ */
  • 0x00, /* ........ */
  • 0xa0, /* #.#..... */
  • 0xa0, /* #.#..... */
  • 0xe0, /* ###..... */
  • 0x40, /* .#...... */
  • 0x40, /* .#...... */
  • /* Index: 0x3a, char: \x5a, offset: 0x0196 */
  • 0x00, /* ........ */
  • 0x00, /* ........ */
  • 0xe0, /* ###..... */
  • 0x20, /* ..#..... */
  • 0x40, /* .#...... */
  • 0x80, /* #....... */
  • 0xe0, /* ###..... */
  • /* Index: 0x3b, char: \x5b, offset: 0x019d */
  • 0x00, /* ........ */
  • 0x00, /* ........ */
  • 0xc0, /* ##...... */
  • 0x80, /* #....... */
  • 0x80, /* #....... */
  • 0x80, /* #....... */
  • 0xc0, /* ##...... */
  • /* Index: 0x3c, char: \x5c, offset: 0x01a4 */
  • 0x00, /* ........ */
  • 0x00, /* ........ */
  • 0x80, /* #....... */
  • 0x80, /* #....... */
  • 0xc0, /* ##...... */
  • 0x40, /* .#...... */
  • 0x40, /* .#...... */
  • /* Index: 0x3d, char: \x5d, offset: 0x01ab */
  • 0x00, /* ........ */
  • 0x00, /* ........ */
  • 0xc0, /* ##...... */
  • 0x40, /* .#...... */
  • 0x40, /* .#...... */
  • 0x40, /* .#...... */
  • 0xc0, /* ##...... */
  • /* Index: 0x3e, char: \x5e, offset: 0x01b2 */
  • 0x00, /* ........ */
  • 0x00, /* ........ */
  • 0x40, /* .#...... */
  • 0xa0, /* #.#..... */
  • 0x00, /* ........ */
  • 0x00, /* ........ */
  • 0x00, /* ........ */
  • /* Index: 0x3f, char: \x5f, offset: 0x01b9 */
  • 0x00, /* ........ */
  • 0x00, /* ........ */
  • 0x00, /* ........ */
  • 0x00, /* ........ */
  • 0x00, /* ........ */
  • 0x00, /* ........ */
  • 0xe0, /* ###..... */
  • /* Index: 0x40, char: \x60, offset: 0x01c0 */
  • 0x00, /* ........ */
  • 0x00, /* ........ */
  • 0x80, /* #....... */
  • 0x80, /* #....... */
  • 0x00, /* ........ */
  • 0x00, /* ........ */
  • 0x00, /* ........ */
  • /* Index: 0x41, char: \x61, offset: 0x01c7 */
  • 0x00, /* ........ */
  • 0x00, /* ........ */
  • 0xe0, /* ###..... */
  • 0xa0, /* #.#..... */
  • 0xe0, /* ###..... */
  • 0xa0, /* #.#..... */
  • 0xa0, /* #.#..... */
  • /* Index: 0x42, char: \x62, offset: 0x01ce */
  • 0x00, /* ........ */
  • 0x00, /* ........ */
  • 0xe0, /* ###..... */
  • 0xa0, /* #.#..... */
  • 0xf0, /* ####.... */
  • 0x90, /* #..#.... */
  • 0xf0, /* ####.... */
  • /* Index: 0x43, char: \x63, offset: 0x01d5 */
  • 0x00, /* ........ */
  • 0x00, /* ........ */
  • 0xe0, /* ###..... */
  • 0x80, /* #....... */
  • 0x80, /* #....... */
  • 0x80, /* #....... */
  • 0xe0, /* ###..... */
  • /* Index: 0x44, char: \x64, offset: 0x01dc */
  • 0x00, /* ........ */
  • 0x00, /* ........ */
  • 0xc0, /* ##...... */
  • 0xa0, /* #.#..... */
  • 0xa0, /* #.#..... */
  • 0xa0, /* #.#..... */
  • 0xc0, /* ##...... */
  • /* Index: 0x45, char: \x65, offset: 0x01e3 */
  • 0x00, /* ........ */
  • 0x00, /* ........ */
  • 0xe0, /* ###..... */
  • 0x80, /* #....... */
  • 0xc0, /* ##...... */
  • 0x80, /* #....... */
  • 0xe0, /* ###..... */
  • /* Index: 0x46, char: \x66, offset: 0x01ea */
  • 0x00, /* ........ */
  • 0x00, /* ........ */
  • 0xe0, /* ###..... */
  • 0x80, /* #....... */
  • 0xe0, /* ###..... */
  • 0x80, /* #....... */
  • 0x80, /* #....... */
  • /* Index: 0x47, char: \x67, offset: 0x01f1 */
  • 0x00, /* ........ */
  • 0x00, /* ........ */
  • 0xf0, /* ####.... */
  • 0x80, /* #....... */
  • 0xb0, /* #.##.... */
  • 0x90, /* #..#.... */
  • 0xf0, /* ####.... */
  • /* Index: 0x48, char: \x68, offset: 0x01f8 */
  • 0x00, /* ........ */
  • 0x00, /* ........ */
  • 0xa0, /* #.#..... */
  • 0xa0, /* #.#..... */
  • 0xe0, /* ###..... */
  • 0xa0, /* #.#..... */
  • 0xa0, /* #.#..... */
  • /* Index: 0x49, char: \x69, offset: 0x01ff */
  • 0x00, /* ........ */
  • 0x00, /* ........ */
  • 0x80, /* #....... */
  • 0x00, /* ........ */
  • 0x80, /* #....... */
  • 0x80, /* #....... */
  • 0x80, /* #....... */
  • /* Index: 0x4a, char: \x6a, offset: 0x0206 */
  • 0x00, /* ........ */
  • 0x00, /* ........ */
  • 0x20, /* ..#..... */
  • 0x20, /* ..#..... */
  • 0x20, /* ..#..... */
  • 0xa0, /* #.#..... */
  • 0xe0, /* ###..... */
  • /* Index: 0x4b, char: \x6b, offset: 0x020d */
  • 0x00, /* ........ */
  • 0x00, /* ........ */
  • 0xa0, /* #.#..... */
  • 0xa0, /* #.#..... */
  • 0xc0, /* ##...... */
  • 0xa0, /* #.#..... */
  • 0xa0, /* #.#..... */
  • /* Index: 0x4c, char: \x6c, offset: 0x0214 */
  • 0x00, /* ........ */
  • 0x00, /* ........ */
  • 0x80, /* #....... */
  • 0x80, /* #....... */
  • 0x80, /* #....... */
  • 0x80, /* #....... */
  • 0xe0, /* ###..... */
  • /* Index: 0x4d, char: \x6d, offset: 0x021b */
  • 0x00, /* ........ */
  • 0x00, /* ........ */
  • 0xf0, /* ####.... */
  • 0xa0, /* #.#..... */
  • 0xa0, /* #.#..... */
  • 0xa0, /* #.#..... */
  • 0xa0, /* #.#..... */
  • /* Index: 0x4e, char: \x6e, offset: 0x0222 */
  • 0x00, /* ........ */
  • 0x00, /* ........ */
  • 0xe0, /* ###..... */
  • 0xa0, /* #.#..... */
  • 0xa0, /* #.#..... */
  • 0xa0, /* #.#..... */
  • 0xa0, /* #.#..... */
  • /* Index: 0x4f, char: \x6f, offset: 0x0229 */
  • 0x00, /* ........ */
  • 0x00, /* ........ */
  • 0xe0, /* ###..... */
  • 0xa0, /* #.#..... */
  • 0xa0, /* #.#..... */
  • 0xa0, /* #.#..... */
  • 0xe0, /* ###..... */
  • /* Index: 0x50, char: \x70, offset: 0x0230 */
  • 0x00, /* ........ */
  • 0x00, /* ........ */
  • 0xe0, /* ###..... */
  • 0xa0, /* #.#..... */
  • 0xe0, /* ###..... */
  • 0x80, /* #....... */
  • 0x80, /* #....... */
  • /* Index: 0x51, char: \x71, offset: 0x0237 */
  • 0x00, /* ........ */
  • 0x00, /* ........ */
  • 0xe0, /* ###..... */
  • 0xa0, /* #.#..... */
  • 0xa0, /* #.#..... */
  • 0xa0, /* #.#..... */
  • 0xe0, /* ###..... */
  • /* Index: 0x52, char: \x72, offset: 0x023e */
  • 0x00, /* ........ */
  • 0x00, /* ........ */
  • 0xe0, /* ###..... */
  • 0xa0, /* #.#..... */
  • 0xc0, /* ##...... */
  • 0xa0, /* #.#..... */
  • 0xa0, /* #.#..... */
  • /* Index: 0x53, char: \x73, offset: 0x0245 */
  • 0x00, /* ........ */
  • 0x00, /* ........ */
  • 0xe0, /* ###..... */
  • 0x80, /* #....... */
  • 0xe0, /* ###..... */
  • 0x20, /* ..#..... */
  • 0xe0, /* ###..... */
  • /* Index: 0x54, char: \x74, offset: 0x024c */
  • 0x00, /* ........ */
  • 0x00, /* ........ */
  • 0xe0, /* ###..... */
  • 0x40, /* .#...... */
  • 0x40, /* .#...... */
  • 0x40, /* .#...... */
  • 0x40, /* .#...... */
  • /* Index: 0x55, char: \x75, offset: 0x0253 */
  • 0x00, /* ........ */
  • 0x00, /* ........ */
  • 0xa0, /* #.#..... */
  • 0xa0, /* #.#..... */
  • 0xa0, /* #.#..... */
  • 0xa0, /* #.#..... */
  • 0xe0, /* ###..... */
  • /* Index: 0x56, char: \x76, offset: 0x025a */
  • 0x00, /* ........ */
  • 0x00, /* ........ */
  • 0xa0, /* #.#..... */
  • 0xa0, /* #.#..... */
  • 0xa0, /* #.#..... */
  • 0xe0, /* ###..... */
  • 0x40, /* .#...... */
  • /* Index: 0x57, char: \x77, offset: 0x0261 */
  • 0x00, /* ........ */
  • 0x00, /* ........ */
  • 0xa0, /* #.#..... */
  • 0xa0, /* #.#..... */
  • 0xa0, /* #.#..... */
  • 0xa0, /* #.#..... */
  • 0xf0, /* ####.... */
  • /* Index: 0x58, char: \x78, offset: 0x0268 */
  • 0x00, /* ........ */
  • 0x00, /* ........ */
  • 0xa0, /* #.#..... */
  • 0xa0, /* #.#..... */
  • 0x40, /* .#...... */
  • 0xa0, /* #.#..... */
  • 0xa0, /* #.#..... */
  • /* Index: 0x59, char: \x79, offset: 0x026f */
  • 0x00, /* ........ */
  • 0x00, /* ........ */
  • 0xa0, /* #.#..... */
  • 0xa0, /* #.#..... */
  • 0xe0, /* ###..... */
  • 0x40, /* .#...... */
  • 0x40, /* .#...... */
  • /* Index: 0x5a, char: \x7a, offset: 0x0276 */
  • 0x00, /* ........ */
  • 0x00, /* ........ */
  • 0xe0, /* ###..... */
  • 0x20, /* ..#..... */
  • 0x40, /* .#...... */
  • 0x80, /* #....... */
  • 0xe0, /* ###..... */
  • /* Index: 0x5b, char: \x7b, offset: 0x027d */
  • 0x00, /* ........ */
  • 0x00, /* ........ */
  • 0x60, /* .##..... */
  • 0x40, /* .#...... */
  • 0x80, /* #....... */
  • 0x40, /* .#...... */
  • 0x60, /* .##..... */
  • /* Index: 0x5c, char: \x7c, offset: 0x0284 */
  • 0x00, /* ........ */
  • 0x00, /* ........ */
  • 0x80, /* #....... */
  • 0x80, /* #....... */
  • 0x80, /* #....... */
  • 0x80, /* #....... */
  • 0x80, /* #....... */
  • /* Index: 0x5d, char: \x7d, offset: 0x028b */
  • 0x00, /* ........ */
  • 0x00, /* ........ */
  • 0xc0, /* ##...... */
  • 0x40, /* .#...... */
  • 0x20, /* ..#..... */
  • 0x40, /* .#...... */
  • 0xc0, /* ##...... */
  • /* Index: 0x5e, char: \x7e, offset: 0x0292 */
  • 0x00, /* ........ */
  • 0x00, /* ........ */
  • 0x00, /* ........ */
  • 0x50, /* .#.#.... */
  • 0xa0, /* #.#..... */
  • 0x00, /* ........ */
  • 0x00, /* ........ */
  • /* Index: 0x5f, char: \x7f, offset: 0x0299 */
  • 0x00, /* ........ */
  • 0xe0, /* ###..... */
  • 0x00, /* ........ */
  • 0xa0, /* #.#..... */
  • 0x00, /* ........ */
  • 0x80, /* #....... */
  • 0x60, /* .##..... */
  • };
  • const font_char_desc_t _fonts_pixie_4x7_ppp_descriptors[] = {
  • { 0x04, 0x0000 }, /* Index: 0x00, char: \x20 */
  • { 0x04, 0x0007 }, /* Index: 0x01, char: \x21 */
  • { 0x04, 0x000e }, /* Index: 0x02, char: \x22 */
  • { 0x04, 0x0015 }, /* Index: 0x03, char: \x23 */
  • { 0x04, 0x001c }, /* Index: 0x04, char: \x24 */
  • { 0x04, 0x0023 }, /* Index: 0x05, char: \x25 */
  • { 0x04, 0x002a }, /* Index: 0x06, char: \x26 */
  • { 0x04, 0x0031 }, /* Index: 0x07, char: \x27 */
  • { 0x04, 0x0038 }, /* Index: 0x08, char: \x28 */
  • { 0x04, 0x003f }, /* Index: 0x09, char: \x29 */
  • { 0x04, 0x0046 }, /* Index: 0x0a, char: \x2a */
  • { 0x04, 0x004d }, /* Index: 0x0b, char: \x2b */
  • { 0x04, 0x0054 }, /* Index: 0x0c, char: \x2c */
  • { 0x04, 0x005b }, /* Index: 0x0d, char: \x2d */
  • { 0x04, 0x0062 }, /* Index: 0x0e, char: \x2e */
  • { 0x04, 0x0069 }, /* Index: 0x0f, char: \x2f */
  • { 0x04, 0x0070 }, /* Index: 0x10, char: \x30 */
  • { 0x04, 0x0077 }, /* Index: 0x11, char: \x31 */
  • { 0x04, 0x007e }, /* Index: 0x12, char: \x32 */
  • { 0x04, 0x0085 }, /* Index: 0x13, char: \x33 */
  • { 0x04, 0x008c }, /* Index: 0x14, char: \x34 */
  • { 0x04, 0x0093 }, /* Index: 0x15, char: \x35 */
  • { 0x04, 0x009a }, /* Index: 0x16, char: \x36 */
  • { 0x04, 0x00a1 }, /* Index: 0x17, char: \x37 */
  • { 0x04, 0x00a8 }, /* Index: 0x18, char: \x38 */
  • { 0x04, 0x00af }, /* Index: 0x19, char: \x39 */
  • { 0x04, 0x00b6 }, /* Index: 0x1a, char: \x3a */
  • { 0x04, 0x00bd }, /* Index: 0x1b, char: \x3b */
  • { 0x04, 0x00c4 }, /* Index: 0x1c, char: \x3c */
  • { 0x04, 0x00cb }, /* Index: 0x1d, char: \x3d */
  • { 0x04, 0x00d2 }, /* Index: 0x1e, char: \x3e */
  • { 0x04, 0x00d9 }, /* Index: 0x1f, char: \x3f */
  • { 0x04, 0x00e0 }, /* Index: 0x20, char: \x40 */
  • { 0x04, 0x00e7 }, /* Index: 0x21, char: \x41 */
  • { 0x04, 0x00ee }, /* Index: 0x22, char: \x42 */
  • { 0x04, 0x00f5 }, /* Index: 0x23, char: \x43 */
  • { 0x04, 0x00fc }, /* Index: 0x24, char: \x44 */
  • { 0x04, 0x0103 }, /* Index: 0x25, char: \x45 */
  • { 0x04, 0x010a }, /* Index: 0x26, char: \x46 */
  • { 0x04, 0x0111 }, /* Index: 0x27, char: \x47 */
  • { 0x04, 0x0118 }, /* Index: 0x28, char: \x48 */
  • { 0x04, 0x011f }, /* Index: 0x29, char: \x49 */
  • { 0x04, 0x0126 }, /* Index: 0x2a, char: \x4a */
  • { 0x04, 0x012d }, /* Index: 0x2b, char: \x4b */
  • { 0x04, 0x0134 }, /* Index: 0x2c, char: \x4c */
  • { 0x04, 0x013b }, /* Index: 0x2d, char: \x4d */
  • { 0x04, 0x0142 }, /* Index: 0x2e, char: \x4e */
  • { 0x04, 0x0149 }, /* Index: 0x2f, char: \x4f */
  • { 0x04, 0x0150 }, /* Index: 0x30, char: \x50 */
  • { 0x04, 0x0157 }, /* Index: 0x31, char: \x51 */
  • { 0x04, 0x015e }, /* Index: 0x32, char: \x52 */
  • { 0x04, 0x0165 }, /* Index: 0x33, char: \x53 */
  • { 0x04, 0x016c }, /* Index: 0x34, char: \x54 */
  • { 0x04, 0x0173 }, /* Index: 0x35, char: \x55 */
  • { 0x04, 0x017a }, /* Index: 0x36, char: \x56 */
  • { 0x04, 0x0181 }, /* Index: 0x37, char: \x57 */
  • { 0x04, 0x0188 }, /* Index: 0x38, char: \x58 */
  • { 0x04, 0x018f }, /* Index: 0x39, char: \x59 */
  • { 0x04, 0x0196 }, /* Index: 0x3a, char: \x5a */
  • { 0x04, 0x019d }, /* Index: 0x3b, char: \x5b */
  • { 0x04, 0x01a4 }, /* Index: 0x3c, char: \x5c */
  • { 0x04, 0x01ab }, /* Index: 0x3d, char: \x5d */
  • { 0x04, 0x01b2 }, /* Index: 0x3e, char: \x5e */
  • { 0x04, 0x01b9 }, /* Index: 0x3f, char: \x5f */
  • { 0x04, 0x01c0 }, /* Index: 0x40, char: \x60 */
  • { 0x04, 0x01c7 }, /* Index: 0x41, char: \x61 */
  • { 0x04, 0x01ce }, /* Index: 0x42, char: \x62 */
  • { 0x04, 0x01d5 }, /* Index: 0x43, char: \x63 */
  • { 0x04, 0x01dc }, /* Index: 0x44, char: \x64 */
  • { 0x04, 0x01e3 }, /* Index: 0x45, char: \x65 */
  • { 0x04, 0x01ea }, /* Index: 0x46, char: \x66 */
  • { 0x04, 0x01f1 }, /* Index: 0x47, char: \x67 */
  • { 0x04, 0x01f8 }, /* Index: 0x48, char: \x68 */
  • { 0x04, 0x01ff }, /* Index: 0x49, char: \x69 */
  • { 0x04, 0x0206 }, /* Index: 0x4a, char: \x6a */
  • { 0x04, 0x020d }, /* Index: 0x4b, char: \x6b */
  • { 0x04, 0x0214 }, /* Index: 0x4c, char: \x6c */
  • { 0x04, 0x021b }, /* Index: 0x4d, char: \x6d */
  • { 0x04, 0x0222 }, /* Index: 0x4e, char: \x6e */
  • { 0x04, 0x0229 }, /* Index: 0x4f, char: \x6f */
  • { 0x04, 0x0230 }, /* Index: 0x50, char: \x70 */
  • { 0x04, 0x0237 }, /* Index: 0x51, char: \x71 */
  • { 0x04, 0x023e }, /* Index: 0x52, char: \x72 */
  • { 0x04, 0x0245 }, /* Index: 0x53, char: \x73 */
  • { 0x04, 0x024c }, /* Index: 0x54, char: \x74 */
  • { 0x04, 0x0253 }, /* Index: 0x55, char: \x75 */
  • { 0x04, 0x025a }, /* Index: 0x56, char: \x76 */
  • { 0x04, 0x0261 }, /* Index: 0x57, char: \x77 */
  • { 0x04, 0x0268 }, /* Index: 0x58, char: \x78 */
  • { 0x04, 0x026f }, /* Index: 0x59, char: \x79 */
  • { 0x04, 0x0276 }, /* Index: 0x5a, char: \x7a */
  • { 0x04, 0x027d }, /* Index: 0x5b, char: \x7b */
  • { 0x04, 0x0284 }, /* Index: 0x5c, char: \x7c */
  • { 0x04, 0x028b }, /* Index: 0x5d, char: \x7d */
  • { 0x04, 0x0292 }, /* Index: 0x5e, char: \x7e */
  • { 0x04, 0x0299 }, /* Index: 0x5f, char: \x7f */
  • };
  • const font_info_t _fonts_pixie_4x7_ppp_info =
  • {
  • .height = 7, /* Character height */
  • .c = 0, /* C */
  • .char_start = 32, /* Start character */
  • .char_end = 127, /* End character */
  • .char_descriptors = _fonts_pixie_4x7_ppp_descriptors, /* Character descriptor array */
  • .bitmap = _fonts_pixie_4x7_ppp_bitmaps, /* Character bitmap array */
  • };
  • #endif /* _EXTRAS_FONTS_FONT_PIXIE_4X7_PPP_H_ */

9、脚本和模板下载附件:

网友:
楼主给的网站很好,需要字体的可以看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