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oESP 学习板

楼主:
ProtoESP —— 网络看到的一个教育 ESP32 学习板,带有一众外围设备,兼容 MicroPython。

网友A:
各种开槽,看着挺奇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种开槽,看着挺奇怪的

算是一种风格,有些板子喜欢这样,如果以后不用了,还可以拆开。就像ST Nucleo开发板。

网友:
看着是一个仿真图

中间哪些是隔离槽么,这么宽

网友B:
很好奇,这种开槽制版费贵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好奇,这种开槽制版费贵多少

如果没有特别工艺,费用是一样的

网友:
还要飞线啊

网友C:
仔细看的话,每个小板之间连接的柱子都有走线,貌似不能直接分隔

但是每个小板都预留有连接器插座,所以是可以分割成不同的小板子单独使用的

兼容设计,制作者花了心思,感觉有点浪费PCB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的话,每个小板之间连接的柱子都有走线,貌似不能直接分隔 但是每个小板都预留有连接器插座,所以 ...

这种方式在教育产品中比较常见,方便配合试验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