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RVB2601开发板试用体验】+webplayer实验

楼主:
                                      【平头哥RVB2601开发板试用体验】+webplayer实验

1,安装putty,下载安装剑池cdk。这步在以前的工程中做个。就不重复了。

2,导入ch2601webplayer_demo工程。

     打开cdk==》file==》new==》new IoT  project...

  在IoT  Project Wizard中找到ch2061==》next==》RVB2601==》next

  点击ch2601webplayer_demo,点击Finish导入ch2601webplayer_demo工程

3,代码浅析:

ch2601webplayer_demo代码结构:

//   app_main.c: 初始化网络和命令接口进入命令响应状态
int main(void)
{
    board_yoc_init();
    player_init()
    cli_reg_cmd_player();
    /* Subscribe */
    event_subscribe(EVENT_NETMGR_GOT_IP, network_event, NULL);
    event_subscribe(EVENT_NETMGR_NET_DISCON, network_event, NULL);
}
//cli_cmd.c 处理常用命令。
//init.c 网络接口和板级初始化。

player_demo.c player 播放mp3例子的有关的命令处理,内存加载,web解析等
static player_t *g_player;
static void _player_event(player_t *player, uint8_t type, const void *data, uint32_t len)//启动停止命令
{
    int rc;
    UNUSED(len);
    UNUSED(data);
    UNUSED(handle);
    LOGD(TAG, "=====%s, %d, type = %d", __FUNCTION__, __LINE__, type);
    switch (type) {
    case PLAYER_EVENT_ERROR:
        rc = player_stop(player);
        break;
    case PLAYER_EVENT_START: {
        media_info_t minfo;
        memset(&minfo, 0, sizeof(media_info_t));
        rc = player_get_media_info(player, &minfo);
        LOGD(TAG, "=====rc = %d, duration = %llums, bps = %llu, size = %u", rc, minfo.duration, minfo.bps, minfo.size);
        break;
    }
    case PLAYER_EVENT_FINISH:
        player_stop(player);
        break;
    default:
        break;
    }
}

static char* g_url;
static void _webtask(void *arg)
{
    int cnt = 0, rc, total;
    char *val, buf[128];
    wsession_t *session;
    session = wsession_create();
    rc = wsession_get(session, g_url, 3);
    if (rc) {
        LOGE(TAG, "wsession_get fail. rc = %d, code = %d, phrase = %s", rc, session->code, session->phrase);
        goto err;
    }
    val = (char*)dict_get_val(&session->hdrs, "Content-Length");
    CHECK_RET_TAG_WITH_GOTO(val, err);
    total = atoi(val);
    printf("##total cnt = %d Bytes, read percent = %3d %%", total, cnt * 100 / total);
    for (;;) {
        rc = wsession_read(session, buf, sizeof(buf), 3*1000);
        if (rc <= 0) {
            LOGI(TAG, "read may be eof. rc = %d, read cnt = %d", rc, cnt);
            break;
        } else {
            cnt += rc;
            printf("\b\b\b\b\b%3d %%", cnt * 100 / total);
        }
    }
    //LOGD(TAG, "rc = %8d, cnt = %8d", rc, cnt);
err:
    wsession_destroy(session);
    aos_freep(&g_url);
    return;
}
static void cmd_ipc_func(char *wbuf, int wbuf_len, int argc, char **argv)//安装命令参数(是网址还是文件)调用player_play
{
    if (argc == 3 && strcmp(argv[1], "play") == 0) {
        char url[128];

        if (strcmp(argv[2], "welcom") == 0) {
            snprintf(url, sizeof(url), "mem://addr=%u&size=%u", (uint32_t)&_welcome_mp3, _welcome_mp3_len);
            player_play(get_player_demo(), url, 0);
        } else {
            player_play(get_player_demo(), argv[2], 0);
        }
    } else if (argc == 2 && strcmp(argv[1], "stop") == 0) {
        player_stop(get_player_demo());
    } else if (argc == 2 && strcmp(argv[1], "pause") == 0) {
        player_pause(get_player_demo());
    } else if (argc == 2 && strcmp(argv[1], "resume") == 0) {
        player_resume(get_player_demo());
    } else if (argc == 3 && strcmp(argv[1], "web") == 0) {
        g_url = strdup(argv[2]);
        LOGD(TAG, "g_url = %s", g_url);
        aos_task_new("web_task", _webtask, NULL, 6*1024);
    } else {
        printf("\tplayer play welcom/url[http://]\n");
        printf("\tplayer pause\n");
        printf("\tplayer resume\n");
        printf("\tplayer stop\n");
        printf("\tplayer help");
    }
}
player_t *get_player_demo()//player前参数初始化
{
    if (!g_player) {
        ply_conf_t ply_cnf;
        player_conf_init(&ply_cnf);
        ply_cnf.vol_en         = 1;
        ply_cnf.vol_index      = 160; // 0~255
        ply_cnf.event_cb       = _player_event;
        ply_cnf.period_num     = 12;  // 12 * 5 period_ms = 60ms
        ply_cnf.cache_size     = 32 * 1024; // web cache size
        g_player = player_new(&ply_cnf);
    }
    return g_player;
}
int cli_reg_cmd_player(void)
{
    char url[128];
    static const struct cli_command cmd_info = {
        "player",
        "player example",
        cmd_ipc_func,
    };
    aos_cli_register_command(&cmd_info);
    snprintf(url, sizeof(url), "mem://addr=%u&size=%u", (uint32_t)&_welcome_mp3, _welcome_mp3_len);
    player_play(get_player_demo(), url, 0);
    return 0;
}

4,修改init.c

static void network_init()
    ....
    if (app_netmgr_hdl) {
        utask_t *task = utask_new("netmgr", 2 * 1024, QUEUE_MSG_COUNT, AOS_DEFAULT_APP_PRI);
        netmgr_service_init(task);
        netmgr_config_wifi(app_netmgr_hdl, "xxxx-xxxx", 9, "xxxxxxxxx", 9); //这行添加一下自己家的WiFi用户名和密码
        netmgr_start(app_netmgr_hdl);
    }
}

为了每次启动的时候不要老是设置wifi用户和密码

5,编译下载运行。

6,实验1:

连接putty 设置好串口, 波特率 115200,n,8,1。如果没有信息按一下复位键。

板子启动后看到有ip地址就对了。也可以用ifconfig查一下。

这个时候可以输入命令:就可以播放了

player play http://yocbook.oss-cn-hangzhou.aliyuncs.com/av_repo/alibaba.mp3

但如果我们 想播放自己的网络音乐怎么办呢?接下来看:

7,制作简单web播放服务器。

      使用node.js express框架 有兴趣的可以看看https://www.expressjs.com.cn/。

     安装 node.js

      建立一个目录:d:nodewebtest

     安装express

         输入D:\nodewebtest>npm init -y

         输入D:\nodewebtest>npm install express --save

         输入D:\nodewebtest>npm install nodemon -g

         输入D:\nodewebtest>npm install serve-index --save

        输入D:\nodewebtest>npm install multiparty --save

      建立一个js文件 music-js-webtest.js如下:

var serveIndex = require('serve-index')
var serveStatic = require('serve-static')
var multiparty = require('multiparty')
var util = require('util')    // node的核心工具包
//端口3000
var app = express()
app.use(bodyParser.json())
// 处理POST请求
app.post('/',  function (req, res)  {
            console.log(req.body)    // 接收客户端发送的请求数据
            res.json(req.body)    // 响应数据到客户端
   //res.json(req.query)
})
// 配置媒体文件夹mymusic
var serve = serveStatic('./mymusic')
app.use('/', serveIndex('./mymusic', {'icons': true}))
// 处理GET请求
app.get('/*', function(req, res) {
            serve(req, res)
});
console.log(`启动文件服务器 ::${3000}, 按ctrl  + C to 退出`)
app.listen(3000)

8,实验2

D:\nodewebtest>目录里面建立一个mymusic目录,目录里面放几个要播放的mp3文件 (下面的实验里,这个目录里面现在有001.mp3,002.mp3)

在目录里面启动node服务器:

node music-js-webtest.js

在网页里面运行http://127.0.0.1:3000/002.mp3  就可以播放了。

实验发现:

平头哥RVB2601的player play 可以解析192.168..的命令

 和http://yocbook.oss-cn-hangzhou.aliyuncs.com/av_repo/alibaba.mp3 ,

不能解析127.0.0.1:3000...和localhost:3000...命令

现在运行:

player play http://192.168.1.6:3000/002.mp3 可以播放音乐了。

9,实验结束。

网友A:
感觉第二个想播放自己的网络音乐的方法稍微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第二个想播放自己的网络音乐的方法稍微好用

第二个主要是可以播放自己找到的mp3音乐。这还真有点用处。就像外挂一个网络音箱。

另外了解node.js也是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Jacktang 发表于 2022-1-27 07:30 感觉第二个想播放自己的网络音乐的方法稍微好用   第二个主 ...

好的,了解一下了解node.js

网友C:
老哥先人一步 啊,是之前活动的板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哥先人一步 啊,是之前活动的板卡吗

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