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快充诱骗?

楼主:
诱骗指的是Quick charge(QC,快充)模式的开启,通俗讲就是诱骗PD协议中的电源输出一个自己想要的电压。

目前主流的快充协议有高通QC2.0,高通的QC3.0(9V 2A),华为的FCP(9V 2A),华为的SCP(10V 4A和5V 4.5A两种规格),三星AFC,OPPO的VOOC(5V 4A),Super VOOC(10V 5A),联发科的PE(15W)等等。当然原理都一样。需要充电宝或充电器支持快充才有效果,不然诱骗也是没用的。

PD协议全称是Universal Serial Bus Power Delivery,即USB Power Delivery。是由USB-IF协会制定的一种快充协议规范,它是以Type-C作为载体传输数据或充电,也就是说PD协议需要搭配USB Type-C接口实现, Type-C接口具有DP、DM引脚,所以是支持高通的QC快充协议的,同时它还具有CC引脚,所以支持PD快充协议。

Type-C支持正反插,而且还支持最大100W的充电功率。

简单的看下PD协议在产品中的应用,在手机快充充电器/车充等里面有一颗PD/QC协议芯片,我们把这个协议芯片叫做供电端协议芯片。我们经常看到充电器有18W、20W、45W和65W等,支持的输出电压有5V/9V/12V等等。在充电器默认状态下,它只会输出5V电压,只有启动了快充协议,充电器才会输出9V以上的电压。

带有智能快充诱骗功能的USB电源,解决USB输入口供电不足的问题,结合带快充功能的充电器或充电宝使用,功率输出更大,效率更高,非常实用。

网友:
PD转接线诱骗原理是:在充电器里面有一个PD协议芯片,在转接线上也会有PD协议芯片,两者功能不同。当转接线连接PD充电器后,受电端的PD芯片会和充电器的芯片握手,两者比对正确后,充电器会按要求输出正确的电压。

比如这种诱骗器,就是按要求设定电压档位,它会给充电器发送信号,告诉它,我这边需要多少伏的电压。

其识别逻辑为:诱饵触发固定电压。但是,如果无法获得待诱偏的电压,则该电压将应用于下一个档位。例如:如果模块是设定15V,如PD电源最多只有12V,或者如果没有15V。则下一级是12V,则诱饵将申请下一级12V。PD诱饵有严格的通信格式。它不会诱骗更高的电压,如果没有电压,也不会增加或降低电压输出它不能改变电源的功率、电压和电流。

网友:
了解了,之前一直不知道什么是诱骗器,但是知道快充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