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L233C-START评测】12、按键——外部中断

楼主:
相关文章:

【GD32L233C-START评测】1、优点与缺点都很明显的GD32L233C-START(开箱)

【GD32L233C-START评测】2、非阻塞方式点灯,blink,blink,blink……

【GD32L233C-START评测】3、pwm实现呼吸灯

【GD32L233C-START评测】4、串口不定长数据接收

【GD32L233C-START评测】5、Flash读写——使用内部Flash存储数据

【GD32L233C-START评测】6、硬件I2C驱动0.96吋OLED

【GD32L233C-START评测】7、硬件SPI1驱动RC522

【GD32L233C-START评测】8、获取MCU96位唯一ID、SRAM、FLASH大小

【GD32L233C-START评测】9、IAP程序升级——基于YMODEM协议

【GD32L233C-START评测】10、使用内部参考电压校准adc,adc采样更准确

【GD32L233C-START评测】11、GD32 ISP软件还不支持GD32L233

1、硬件连接

可以看出,PA0通过R29下拉到GND,按键按下时, PA0的电压为3.3V,没有按下时,PA0的电压为0V,因此可以通过判断上升沿,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2、中断优先级

可以看出只有2位,4个优先等级,而且不分先占、次占优先级,这与cortex m3还是区别比较大的。

3、中断线

 可以看出PA0 / PB0 / PC0 / PD0 / PF0对应一个中断线,即就是这几个如果要用到外部中断,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

4、中断函数

查看startup_gd32l23x.s文件,发现外部IO中断只有7个中断函数,分别是:

EXTI0_IRQHandler

EXTI1_IRQHandler

EXTI2_IRQHandler

EXTI3_IRQHandler

EXTI4_IRQHandler

EXTI5_9_IRQHandler

EXTI10_15_IRQHandler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PX5-PX9,对应一个中断函数,PX10-PX15,对应一个中断函数,需要在中断函数中判断,具体是哪个中断源。

5、代码实现

  • static uint8_t KeyState=0;
  • void KeyInit(void)
  • {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IN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0);
  • /* enable the SYSCFG clock */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SYSCFG);
  • /* enable and set key EXTI interrupt to the specified priority */
  • nvic_irq_enable(EXTI0_IRQn, 2U);
  • /* connect key EXTI line to key GPIO pin */
  • syscfg_exti_line_config(EXTI_SOURCE_GPIOA, EXTI_SOURCE_PIN0);
  • /* configure key EXTI line */
  • exti_init(EXTI_0, EXTI_INTERRUPT, EXTI_TRIG_RISING);
  • exti_interrupt_flag_clear(EXTI_0);
  • }
  • void KeyPolling(void)
  • {
  • if(KeyState)
  • {
  • KeyState=0;
  • printf("key press\r\n");
  • }
  • }
  •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
  • if(RESET != exti_interrupt_flag_get(EXTI_0)) {
  • exti_interrupt_flag_clear(EXTI_0);
  • KeyState=1;
  • }
  • }

6、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