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如何判断电压和电流相位的?

楼主:
大家是如何判断电压和电流相位的?

输出正弦波0-50V,输出最大电流25mA以内,输出功率1.5W。电压信号VF0、电流信号IF0,当VF0和IF0同相位的时候,此时LC达到谐振状态,功率最大

有些用运放做过零检测的办法,把正弦波整形成方波信号,VF0和IF0哪个先过零点,哪个相位就超前哪个。这个方法是否可以?好像不能判断出时间先后关系啊!而且只有在0-180°有效?(没理解)

有哪些更好的方式可以四象限都监测到VF0和IF0的相位关系?

网友A:
交流过零检测的一般是电压过零

“VF0和IF0哪个先过零点,哪个相位就超前哪个”

电容性负载的电流超前于电压,电感性负载的电流滞后于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流过零检测的一般是电压过零   “VF0和IF0哪个先过零点,哪个相位就超前哪个” ...

好像只能监测到0-180度的相位啊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好,也想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