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电容麦克风的电子电路工作原理,有些搞不懂了

楼主:
大家看看这个电容麦克风的电子电路工作原理,有些搞不懂了,插头连接的是声卡,电容麦的卡农接头,当做3环插头使用了,但有一路没有供电,看上去不可以工作,实际总体工作方式,谁来帮解释一下。电容麦5个焊点位置,如果不闲置,应该接什么?这是我把PCB拆下后,画出来的。

网友A:
图中错误实在是太多,基本回路都不对。先仔细画对电路再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中错误实在是太多,基本回路都不对。先仔细画对电路再说。

你和我一样没看懂,我看的有点小懂了,画的没有错,以前经常抄板的,这个图我对了好几次,在某宝上也看到相同的板子,也是这个线路,插上卡农,卡农的(1和3)脚,绿线和黑线接地,白线做为供电和信号线,确实是一路不通。在这个电路上不通的原因如下描述。

第1,4环插头在声卡上供电为5伏,如果卡农的3脚绿线不接地,这里供电电压不足,无声音输出。3脚接地后,通电顺间,C7电解电容短路,Q1集电极为低电位,和B极的电阻使Q1导通,供电如图上所标,供电给Q4的C极,Q4的E极高电位,后面电路就导通了,再往后,我还是有些看不懂。

第2,此板用5伏供电,卡农那样接,此板可能用在其它地方不需要卡农3脚 接地,但我不知什么电路又可以用它。

希望高手再给分析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和我一样没看懂,我看的有点小懂了,画的没有错,以前经常抄板的,这个图我对了好几次,在某宝上也看到 ...

『我看的有点小懂了,画的没有错,以前经常抄板的,这个图我对了好几次,在某宝上也看到相同的板子,也是这个线路』

“懂了”,恐怕是往错误的方向 “懂了”。这比不懂还糟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和我一样没看懂,我看的有点小懂了,画的没有错,以前经常抄板的,这个图我对了好几次,在某宝上也看到 ...

首帖图中连直流电源都没有,还说 “画的没有错”。

网友:
分为三级,输入级,提供偏置;中间级:产生差分信号,输出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