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L233C-START评测】5,多值信号量

楼主:
其实,它和单值原理是一样的,就是get时是减一,release时是加一。

单值是只要有一,就GET一下罢了。

那么,接着上个程序我再建立个信号量,开始是10,这次我每进入一次线程就加一,直到加到了30。然后点亮一个灯。

#include "gd32l23x.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rtthread.h"

static rt_thread_t led1_thr = RT_NULL;
static rt_thread_t delay_thr = RT_NULL;
static rt_sem_t sem_led = RT_NULL;
static rt_sem_t sem_dec = RT_NULL;
//struct rt_semaphore sem_mult;
static void thread_led1_entry(void *parameter);
static void thread_delay_entry(void *parameter);

/*!
    \brief      main function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systick_config();

    /* enable the LED GPIO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C);
    /* configure LED GPIO pin */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7 | GPIO_PIN_8);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7 | GPIO_PIN_8);
    gpio_mode_set(GPIOC,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C,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reset LED GPIO pin */
    gpio_bit_reset(GPIOA, GPIO_PIN_7 | GPIO_PIN_8);
    gpio_bit_reset(GPIOC, GPIO_PIN_6 | GPIO_PIN_7);

	  sem_led = rt_sem_create("sled",0,RT_IPC_FLAG_FIFO);
	  sem_dec = rt_sem_create("dec",10,RT_IPC_FLAG_FIFO);

	  led1_thr = rt_thread_create( "led1",     /*????*/
                                  thread_led1_entry,/*??????*/
                                  RT_NULL,/*????????*/
                                  256,    /*?????*/
                                  4 ,    /*?????*/
                                  20);   /*?????*/
			rt_thread_startup(led1_thr);
	  delay_thr = rt_thread_create("delay",
		                             thread_delay_entry,
																 RT_NULL,
																 256,
																 4,
																 );

		rt_thread_startup(delay_thr);
    sem_led = rt_sem_create("ssled",1,RT_IPC_FLAG_FIFO);
    while(1) {
//        /* turn on LED1, turn off LED4 */
//        gpio_bit_set(GPIOA, GPIO_PIN_7);
//        gpio_bit_reset(GPIOC, GPIO_PIN_7);
//        delay_1ms(500);

//        /* turn on LED2, turn off LED1 */
//        gpio_bit_set(GPIOA, GPIO_PIN_8);
//        gpio_bit_reset(GPIOA, GPIO_PIN_7);
//        delay_1ms(500);

//        /* turn on LED3, turn off LED2 */
//        gpio_bit_set(GPIOC, GPIO_PIN_6);
//        gpio_bit_reset(GPIOA, GPIO_PIN_8);
//        delay_1ms(500);

//        /* turn on LED4, turn off LED3 */
//        gpio_bit_set(GPIOC, GPIO_PIN_7);
//        gpio_bit_reset(GPIOC, GPIO_PIN_6);
//        delay_1ms(500);

			      rt_thread_mdelay(100);
    }
}

static void thread_led1_entry(void *parameter)
{
  while(1)
	{
    rt_sem_take(sem_led,RT_WAITING_FOREVER);

	gpio_bit_toggle(GPIOC,GPIO_PIN_7);
	  rt_thread_mdelay(500);
		rt_sem_release(sem_led);
	}
}

static void thread_delay_entry(void *parameter)
{
  while(1)
	{
		rt_sem_release(sem_led);

		rt_thread_mdelay(1000);
		rt_sem_take(sem_led,RT_WAITING_FOREVER);
		rt_sem_release(sem_dec);
		if(sem_dec->value == 30)
		gpio_bit_set(GPIOC, GPIO_PIN_6);

	}
}

上边经运行,达到了预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