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
花了40块钱买了一个5V/12V双输出开关电源。5V和12V是各自独立的。

前几天用过一次,今天又要用5V那一路电源,我用万用表一测,结果5V短路。

好奇怪。短路的话,上次用的时候也没爆炸。这次就莫名其妙短路了。

是不是便宜没好货呀?谁给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
还有,如果我上电,5V那一端肯定爆炸。那12V还是可以用的吧?

网友A:
正常的开关电源,都是有输出保护的,不会随便就爆炸。还要看你是怎样测量的,一般输出端都有大电容,用万用表量的时候一开始会像短路,时间长一点就会显示电阻了。

网友B:
『前几天用过一次,今天又要用5V那一路电源,我用万用表一测,结果5V短路。』

万用表测量 “短路”,电阻量出来是多少?抑或用通断档(蜂鸣器发声)测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开关电源,都是有输出保护的,不会随便就爆炸。还要看你是怎样测量的,一般输出端都有大电容,用万用 ...

谢谢!用短路档测一直响。

用200欧档测显示25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用过一次,今天又要用5V那一路电源,我用万用表一测,结果5V短路。』 万用表测量 “短路&r ...

通断档

网友:
没有短路,只是电阻很小。

网友:
开关电源输出侧通常并联有比较大的电解电容,用数字万用表通断档去测量,会在短时间内(1~2秒)发出声音。这并不是开关电源已经损坏。

网友B:
另外一种情况:开关电源两个输出端子之间只有整流二极管串联于其中,用数字万用表测量,就是短路,因为变压器绕组的直流电阻是非常小的。

还有一种情况:开关电源输出端反并联有二极管,这是为强电感性负载准备的。不过你这种廉价的开关电源,多半不会反并联二极管。

网友:
为判断是否量出了整流二极管的正向,建议万用表两表笔调换之后再量一次。如果调换之后量出来相当大的电阻,则可以判断调换之前测量的就是整流二极管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一种情况:开关电源两个输出端子之间只有整流二极管串联于其中,用数字万用表测量,就是短路,因为变 ...

多谢解答

网友C:
你买的电源输出功率有多大呢?

一般输出端是变压器的副边加整流管,如果万用表输出电压比较高的话可以测量导通

但是要注意极性

另外,如果怀疑坏了可以拆开看看,要是真的坏了可以要求商家退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买的电源输出功率有多大呢? 一般输出端是变压器的副边加整流管,如果万用表输出电压比较高的话可以测 ...

没写多少W。5V,4A;12V,1A.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没写多少W。5V,4A;12V,1A.

『没写多少W。5V,4A;12V,1A.』

这还不够?5V4A是20W,12V1A是12W,一共是32W。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写多少W。5V,4A;12V,1A.』 这还不够?5V4A是20W,12V1A是12W,一共是32W。

我太菜了,我就是个硬件菜鸟

网友:
我遇到过,5V短路不会炸,相当于5v哪路要是LDO方式,则会很烫,称为一个负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太菜了,我就是个硬件菜鸟

这是比较典型的中小功率开关电源电原理图。红色框内即为输出整流部分。仔细看看,变压器次级绕组N5和电感L1的直流电阻都很小,只有整流管串联在电路中。若数字万用表测量5V端与COM端之间电阻时为正向,那么测量出来的就是二极管D6的正向压降。若测量5V端与COM端之间电阻时为反向,那么测量出来的电阻很大,就是二极管D6的反向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太菜了,我就是个硬件菜鸟

但需要注意:测量5V端与COM端之间电阻,测量时反向,则电容C10和C11的充电电流可能会使万用表通断测量的蜂鸣器响一声,用电阻档测量则电容的反向漏电流不可忽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是比较典型的中小功率开关电源电原理图。红色框内即为输出整流部分。仔细看看,变压器次级绕组N5和电感 ...

我测的正向反向都很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测的正向反向都很小

『我测的正向反向都很小』

“都很小” 是多小?总要有个数据吧?正向读数多少?反向读数多少?

另外,用哪一档测量的,测量过程中(数秒钟)读数有无变化,变化幅度,这些都很重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测的正向反向都很小』 “都很小” 是多小?总要有个数据吧?正向读数多少?反向读数多 ...

用200欧档,都是26欧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用200欧档,都是26欧左右。

两个方向上电阻数值大致相同,这是不对的,需要进一步检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两个方向上电阻数值大致相同,这是不对的,需要进一步检查。

谢谢!我不知道怎么检查。可能开关电源质量不好,凑活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谢谢!我不知道怎么检查。可能开关电源质量不好,凑活用吧

『谢谢!我不知道怎么检查。』

既然如此,可以考虑给上交流市电,看看输出电压是否正确。估计你的这个开关电源并未损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不知道怎么检查。』 既然如此,可以考虑给上交流市电,看看输出电压是否正确。估计你的这个 ...

已上电了,并未损坏。5V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上电了,并未损坏。5V正常

『已上电了,并未损坏。5V正常』

那很好。24楼猜测是对的。

网友:
我也认为电源好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