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开关电源待机电路

楼主:
ATX开关电源,没有5V待机电压,待机电压控制芯片SDC606P 1脚启动电压2V至7V变化,大概5次后电压就没了,2脚VCC电压现象与1脚一样,没有工作电压

网友A:
VCC电压不能超过11V,超过12V进入保护状态,然后恢复,是否处于未未恢复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CC电压不能超过11V,超过12V进入保护状态,然后恢复,是否处于未未恢复状态       ...

VCC没有电压,我准备换一个SDC606P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C没有电压,我准备换一个SDC606P

正常时电压是5V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电压不能超过11V,超过12V进入保护状态,然后恢复,是否处于未未恢复状态       ...

更换606P后,1脚启动电压在1.5V至5.5V之间变化,2脚VCC电压在2.5至7.5V之间变化,一直有,不停的变化。4脚的反馈电压在0.0至1.7V之间不停变化。 下一步我应该测量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