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使用外部中断EXTI读取按键

楼主:
GPIO除了通用的IO功能,还可以配置外部中断源EXTI。这样当IO检测到引脚状态的变化时,可以第一时间通知MCU进行处理。

比如可以通过EXTI检测设备的外壳被打开,或者可以检测输入量的变化等。在使用外部中断的时候需要配置3个外设:

  • IO:配置为输入功能
  • EXTI:将对应IO的输入配置为EXTI中断源
  • NVIC:配置中断的优先级和使能

除了上面3个外设的配置,还需要使能相关外设的时钟,编写中断处理函数。

本例使用将按键连接的IO配置为EXTI的中断源,当按键按下时触发中断,翻转LED。

  • 按键连接在PA0,PA0接了下拉电阻,当按键按下时PA0为高电平
  • LED连接在PA7
  1. #define BTN_PORT GPIOA
  2. #define BTN_PIN GPIO_PIN_0
  3. #define LED1_PORT GPIOA
  4. #define LED1_PIN GPIO_PIN_7

IO的配置

IO的设置分为时钟使能和IO设置两部分。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IO的时钟使能
//LED所接引脚设置为推挽输出模式
gpio_mode_set(LED1_PORT,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LED1_PIN);
gpio_output_options_set(LED1_PORT,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LED1_PIN);
//按键所接引脚设置为输入模式,因为电路上有下拉电阻,因此可以设置为浮空输入模式
gpio_mode_set(BTN_PORT,GPIO_MODE_INPUT,GPIO_PUPD_NONE,BTN_PIN);

EXTI的配置

EXTI需要SYSCFG模块进行设置,因此需要使能SYSCFG的时钟。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SYSCFG);//使能SYSCFG的时钟
syscfg_exti_line_config(EXTI_SOURCE_GPIOA,EXTI_SOURCE_PIN0);//配置PA0为EXTI的中断源
exti_init(EXTI_0,EXTI_INTERRUPT,EXTI_TRIG_RISING);//配置EXTI_0检测上升沿
exti_interrupt_flag_clear(EXTI_0);//清除中断标志位
exti_interrupt_enable(EXTI_0);//在EXTI模块上使能中断

NVIC的配置

GD32L233是Cortex-M23的内核,在其NVIC模块上只能设置4个中断优先级。

NVIC可配置的优先级

上图的引用链接

  1. nvic_irq_enable(EXTI0_IRQn,2);//在NVIC中使能中断,配置优先级为2。

注意NVIC优先级只可以设置为0~3,共4个优先级,0的优先级最高。高优先级可以抢占低优先级的中断。

中断处理函数

中断处理函数可以放到任何一个.c文件中,不过为了统一管理中断函数,并且满足GD32模板文件的要求,最好将中断函数都写在gd32l23x_it.c中。

有的中断的中断标志位可以通过读取操作自动清除,而有些中断的中断标志位必须手动清除,具体的操作要看芯片的手册。而EXTI的中断标志位需要手动清除。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if(exti_interrupt_flag_get(EXTI_0) != RESET){ //检测中断标志位
gpio_bit_toggle(GPIOA,GPIO_PIN_7); //翻转LED引脚状态
exti_interrupt_flag_clear(EXTI_0); //清除中断标志位
}
}

用户手册从第一篇文章中下载
第一篇 GD32L233C开发资源的下载
第二篇 开发环境的创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