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进阶操作IO之USB-VCP USART透传

楼主:
0x00 前言

串口算是最常用的芯片接口之一了,无论对调试还是实际的通信,都有及其广泛的使用。而USB算是现在事实上的消费者最常见的接口,笔者观察到demo单板存在一个USB串口转换的接口与一个USB的接口,这里就对于USB转换串口进行了透传的测试。

0x10 测试环境

  • demo单板
  • 电脑一台不必多讲
  • IAR 9+,主要是编译器支持会好些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当前的串口是用CH340转换为USB COM进行发送的,所以是有一定对于芯片的部分限制的。所以这里特别使用了工业常用的115200波特率进行驱动。

0x20 测试代码与测试步骤

这里笔者图省事,使用了官方固件库的ACM库,这个在官方的固件库内就有,这里也就不在赘述了。

但是官方的ACM库很尴尬,而且网络流传的官方固件库其实使用了不一样的串口定义,所以官方的固件库需要修改关于eval的相关宏定义。

需要修改的地方如下:

/* definition for COM, connected to USART1
#define EVAL_COM                         USART1
#define EVAL_COM_CLK                     RCU_USART1

#define EVAL_COM_TX_PIN                  GPIO_PIN_2
#define EVAL_COM_RX_PIN                  GPIO_PIN_3

#define EVAL_COM_GPIO_PORT               GPIOA
#define EVAL_COM_GPIO_CLK                RCU_GPIOA
#define EVAL_COM_AF                      GPIO_AF_7*/

//需要修改的位置
/* definition for COM, connected to USART1 */
#define EVAL_COM                         USART0
#define EVAL_COM_CLK                     RCU_USART0

#define EVAL_COM_TX_PIN                  GPIO_PIN_9
#define EVAL_COM_RX_PIN                  GPIO_PIN_10

#define EVAL_COM_GPIO_PORT               GPIOA
#define EVAL_COM_GPIO_CLK                RCU_GPIOA
#define EVAL_COM_AF                      GPIO_AF_7

这样就可以直接使用官方的初始化库函数。

实现之后,官方的ACM对于串口的接受函数还是有些不实用的,于是笔者自己重新封装了一下。

void usb_write(char * buf,unsigned int len)
{
	usb_cdc_handler *cdc = usbd_cdc.class_data[CDC_COM_INTERFACE];
	unsigned int size = len;

	if (len <64)
		return;
	size = len;
	for (int i = 0; i < len; ++i)
	{
		buf[i] = cdc->data[i];
	}
	cdc_acm_data_send(&usbd_cdc);

}

unsigned int usb_read(char * buf ,unsigned int len)
{
	usb_cdc_handler *cdc = usbd_cdc.class_data[CDC_COM_INTERFACE];
	unsigned int size = 0;
	if(len == 0)
	{
		return 0;
	}

        cdc_acm_data_receive(&usbd_cdc);
	for (int i = 0; i < cdc->receive_length; ++i)
	{
		buf[i] = cdc->data[i];
	}
        size = cdc->receive_length;//这个必须要清空,否则会一直更新
        cdc->receive_length = 0;
	return size;
}

void usart_write(char * buf,unsigned int len)
{
	if(len != 0)
	{
		for (int i = 0; i < len; ++i)
		{
			usart_data_transmit (EVAL_COM, buf[i]);
			while (SET != usart_flag_get (EVAL_COM, USART_FLAG_TBE));
		}
	}
}

unsigned int usart_read(char * buf ,unsigned int len,unsigned int timeout)
{
	if(len != 0)
	{
		for (int i = 0; i < len; ++i)
		{
			while (SET != usart_flag_get (EVAL_COM, USART_FLAG_RBNE));
			buf[i] = usart_data_receive(EVAL_COM);
		}
	}
}

0x30 测试结果与总结

最后效果还是可以的,但是可能是笔者一个项目挂载过度,导致当前的接受出现了一定的丢包,但是应该也是笔者自己的代码问题(代码内部过多的栓塞等待)。但是本身也是作为评测,这里也就不再详细完善了,再详细完善可以使用DMA事件或者是使用类操作系统的挂起——切换操作。

左侧是接收端,右侧是发送端,可以看到,每次接受的包都是一样的字符。

网友A:
各种频率都试了一下吗?还有就是接收与发送是不是都用的DM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种频率都试了一下吗?还有就是接收与发送是不是都用的DMA?

1. 这里只测试了115200

2. 示例代码并没有使用DMA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