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8211 笔形万用表拆解

楼主:
这几天无事,无意中找出压在箱底的MS8211万用表,拆解给大家分享。

MS8211是一个自动量程的笔形万用表,支持交直流电压、毫安电流、电阻、二极管、通断、NCV等功能。数字显示是3位半,精度一般,好处是小巧方便,使用AAA电池而不是9V电池。主要参数如下(借用了网上的图片)

MS8211的正面外观如下,有4个按键、显示屏和转盘:

反面没有多余东西。可以看到3个螺丝孔,其中右边的是固定电池盖的。

拆下电池盖,可以看到电池,以及另外两个固定螺丝。

拆下外壳四周的4颗固定螺丝,发现外壳还是不能取下。仔细检查,可以看到QC贴下面还有一个螺丝。

取出QC贴下面的螺丝,就可以轻松拆开后盖,看到万用表内部。万用表内部很简洁,PCB空白区很大,除了少量电容电阻三极管等,只有一个邦定芯片(估计是最常用的7106)、蜂鸣器、保险管。表笔和电池座都是通过导线焊接到PCB的。

继续拆下PCB上的4颗固定螺丝,可以看到PCB另一面。这一面除了一个红色LED和液晶屏背光板(中间白色那个),再没有任何元件。

外壳正面从左到右是按键、断码液晶屏、转盘。液晶屏和PCB是通过斑马条连接的。

MS8211是3位半的,不是高精度万用表,精度就不对比测试了,估计会比9205之类的好一点,但也不会好太多。最后分享主控部分的大图。

网友A:
『好处是小巧方便』

体积再小,液晶就看不清楚了。

网友B:
体积小是优点,但斑马条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体积小是优点,但斑马条容易接触不良。

大部分段码液晶都是用斑马条,只要安装到位一般也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处是小巧方便』 体积再小,液晶就看不清楚了。

显示屏比一般万用表是小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显示屏比一般万用表是小多了

『显示屏比一般万用表是小多了』

显示屏的宽度,好像和电池直径差不多。

网友:
看做工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屏比一般万用表是小多了』 显示屏的宽度,好像和电池直径差不多。

液晶屏高度约17mm,字符高度约11mm。

而一般万用表字符高度约21mm,是MS2811的两倍。

网友:
这几年这种形状的绑定芯片好像少了

网友D:
感觉是显示芯片

网友E:
怎么万用表全部是牛粪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万用表全部是牛粪封装

成本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显示芯片

应该是万用表专用芯片,集成了段码液晶驱动

网友F:
又是一块电工用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又是一块电工用表……

比电工表稍强一点,至少还是自动量程的

网友G:
内部电路果然够简洁

不过这种笔形测试设备就要求体积小,感觉红表笔的线有点短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内部电路果然够简洁 不过这种笔形测试设备就要求体积小,感觉红表笔的线有点短

是有点短,可以用鳄鱼夹线延长

网友H:
自用的UT136B,自动量程反应太慢,所以拆了把4M晶振改成了20M,那速度,简直酸爽,楼主也可以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自用的UT136B,自动量程反应太慢,所以拆了把4M晶振改成了20M,那速度,简直酸爽,楼主也可以试试

改晶体会降低精度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改晶体会降低精度的

暂时测交直流,导通电压,都没影响,只有测电容和频率功能用不了,这2个基本也没啥用,测电阻也贼准,贼快

网友:
引用 网友H:
暂时测交直流,导通电压,都没影响,只有测电容和频率功能用不了,这2个基本也没啥用,测电阻也贼准,贼 ...

手头没有合适晶体,暂时不换了。

网友:
这么大一坨手不会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