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8211改锂电池

楼主:
MS8211是用2节AAA电池供电的,比用9V电池方便。但是使用AAA电池也有一个问题是时间长了电池可能会漏液,造成电池座腐蚀,因为已经有好多个使用AA电池的设备出现这个问题,因此就想把AA电池改为锂电池供电,充电就通过usb。

为了简单,找了一个带microUSB口的成品 4056 充电模块。因为锂电池工作电压范围在2.7-4.2V,为了避免电压过高时损坏芯片,找了一个 LDO 芯片降压至 3.3V,型号是 XC6206。XC6206的静态电流比较低,所以也无需开关。

在万用表外壳的后盖上发现一个槽,正好和microUSB宽度一致,此处也正好有足够空间可以放下充电板、电池等。

确定了安装位置,就需要开孔。在外壳大致位置,先用尖镊子钻几个小眼,上面3个是用于usb的,右边一个是用于充电指示灯的。

再用电动螺丝刀和1mm的钻头,在小眼处钻出小孔。

在用小刀慢慢的扩孔

一边挖孔一边和usb充电板进行比较,直到确定合适的大小和位置,可以顺利的插入usb。

因为万用表内部空间不大,而且功耗很低,所以不需要太大的电池。找了一个小容量的锂电池,充电后应该可以用很久。

因为 4056 模块默认充电电流是1A,为了避免充电电流过大,将原有电阻改为1.2+1*2=3.2K,最大充电电流是 1200/3.2=375mA

在将 XC6206 焊接到 4056 模块的输出电容附近。为了使输出稳定,XC6206的输出端还加了一个 2.2uF电容。

再焊接锂电池和万用表电源线

先测试一下,确定工作正常

再用万能胶和热熔胶固定。固定时需要注意外壳不是平的,有一点弧度。

最后将电池安装进去,并用合适东西填充固定,防止晃动。充电效果。

网友:
XC6206静态电流应该很小的几微安

网友A:
3个串联电阻可以两个立焊中间一个焊接上面,牢固

网友:
引用 网友A:
3个串联电阻可以两个立焊中间一个焊接上面,牢固

一看就是高手

网友B:
这个4056模块不知道自放电快不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4056模块不知道自放电快不快

从以前使用的情况看,基本没有影响

网友:
这改装的不错,是不是有一个孔挖错位置了。

网友C:
改装不错,好像LED的孔位没有利用到

可以将LED飞线安装到孔里去,注意要打两个LED孔哦

如果觉得麻烦的话,可以直接买14500的电池,只需要改一下电池槽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装不错,好像LED的孔位没有利用到 可以将LED飞线安装到孔里去,注意要打两个LED孔哦 如果觉得麻烦 ...

14500是AA电池大小,比AAA大了不少,改动起来破坏的部分太大了。

网友D:
我也有个板子,改了血压计的电源。

锂电供电、6V输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个板子,改了血压计的电源。 锂电供电、6V输出。

锂电池升压,是替换4节AA电池吧。

网友F:
666,我也有一个同款的表,但很少用,在家主要玩玩8266程序,很少用到调试硬件,都是淘宝直接买的模块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F:
666,我也有一个同款的表,但很少用,在家主要玩玩8266程序,很少用到调试硬件,都是淘宝直接买的模块玩玩 ...

现在找不到串口输出的万用表,否则就可以改装远程测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锂电池升压,是替换4节AA电池吧。

是的

网友G:
高手,LDO也有3V输出的,可能会更好用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高手,LDO也有3V输出的,可能会更好用一点。

手头上没有,只有3.3v的。新的AAA电池差不多是1.6V,所以用3.3V的问题也不大。

网友:
里面空间要是再大点换个大电池就好了

网友:
这焊工手艺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