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机的问题

楼主:
我们公司要做一款洗衣机,我不会写控制算法。为此,我买了一块开发板。

开发板是速度闭环,听说洗衣机电机控制是开环,因此我在这个基础上改成开环。

可是电机转的不平稳。可能是我哪里没改对。我想改成根据硬件改成闭环容易。

可是不知道这样合适不合适。哪位大神搞过洗衣机,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滚筒的应该是闭环

开环会不会太浪费电了

网友B:
你的电机类型是无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机类型是无刷的吗?

是的,直流无刷电动机,采用无霍尔反电动势过零检测控制策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滚筒的应该是闭环 开环会不会太浪费电了

挂壁式洗衣机

网友C:
绝大多数洗衣机电机都无需控制速度,用的也是单相交流电机,控制启停、转向和运行时间即可,这个不妨观察自家的洗衣机工作过程和内部结构、元件等,相关控制算法可以说非常简单,主要编程工作反而很可能在人机界面方面。所谓的“智能洗衣机”,人机界面会复杂不少,去大超市转转洗衣机专区了解一下吧。特殊的洗衣机如果需要闭环控制转速那闭环就是,但无必要时绝不能自作主张乱加,闭环控制转速会增加成本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绝大多数洗衣机电机都无需控制速度,用的也是单相交流电机,控制启停、转向和运行时间即可,这个不妨观察自 ...

谢谢春阳大神。电机是直流无刷电机,只有两个霍尔。我尝试着用开环,可是转速不平稳。

用闭环和我买的开发板例子比较接近。我是个菜鸟,让我写好开环不太容易。

我先发个帖子看看大神的意见再做决定。

网友E:
不会写控制算法,,,,才买了一块开发板

建议还是把开发板好好弄透了,几个关键点技术先掌握了,能把电机控制到什么地步

不要急于做成品,即使草率做出来,需要处理的事情多了,到时会无从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会写控制算法,,,,才买了一块开发板   建议还是把开发板好好弄透了,几个关键点技术先掌握 ...

我知道你说的没错。我也想弄透,可是好多地方我都不懂;卖家的答疑也有限。

还有,老板给我规定了时间。我也是左右为难那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是的,直流无刷电动机,采用无霍尔反电动势过零检测控制策略。

『是的,直流无刷电动机,采用无霍尔反电动势过零检测控制策略』

为什么选用直流无刷电机?用单相交流电机不是更便宜?

网友:
无刷的驱动力矩大、下率高、多转速可控等特点,另外体积也小。

感觉最好用闭环,因为开环可能需要更复杂的逻辑来预测电机的当前位置和状态,预测不偏离太远就不稳定。闭环基本是同步跟踪的,请不要追求启停的“加速”时间,就非常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直流无刷电动机,采用无霍尔反电动势过零检测控制策略』 为什么选用直流无刷电机?用单相交流 ...

不是我选的,领导选的。

网友:
肯定要闭环的,如果你用方波控制的话,噪音和震动不好处理,目前主流的方案是FOC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春阳大神。电机是直流无刷电机,只有两个霍尔。我尝试着用开环,可是转速不平稳。 用闭环和我买的 ...

务必先弄清楚设计需求,不应该一上来就编程,把系统方案确认好了再说。

网友:
多数洗衣机电机都无需控制速度,用的也是单相交流电机,控制启停、转向和运行时间

网友:
是的,直流无刷电动机,采用无霍尔反电动势过零检测控制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