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技术N32G457评测】SPI收发评测

楼主:
来回好几天,终于把SPI通讯的测试通过:

一、测试的思路:spi1做发送,spi2做接收。发送32位数据,接收到后判断是否正确。

二、接线:

SPI1 NSS  (PA4) —— SPI2 NSS(PB12)

SPI1 SCK  (PA5) —— SPI2 SCK (PB13)

SPI1 MISO(PA6) —— SPI2 MOSI(PB15)

SPI1 MOSI(PA7) —— SPI2 MISO(PB14)备注:交叉接

三、初始化时钟:

1、初始化spi总线时钟为RCC_HCLK_DIV2;

2、使能APB2的GPIO、SPI的时钟;

3、使能APB1的GPIO时钟。

四、初始化GPIO:

1、将主spi的SCK、MOSI配置为高速输出。

2、将从SPI的SCK配置为输入,MISO配置为输入模式。

五、中断配置:

使能SPI1、SPI2的中断。同时在n32g45x_it.c中新建SPI1_IRQHandler、SPI2_IRQHandler函数,用于发送与接收。

六、配置串口1,用于输入结果。

七、配置SPI1、SPI2:

    /* SPI_MASTER configuration ------------------------------------------------*/
    SPI_InitStructure.DataDirection = SPI_DIR_SINGLELINE_TX;  //单向的数据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Mode       = SPI_MODE_MASTER;        //主
    SPI_InitStructure.DataLen       = SPI_DATA_SIZE_8BITS;    	//设置SPI的数据大小:SPI发送接收8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CLKPOL        = SPI_CLKPOL_LOW;         //串行同步时钟的空闲状态为低电平
    SPI_InitStructure.CLKPHA        = SPI_CLKPHA_SECOND_EDGE;  //串行同步时钟的第二个跳变沿(上升或下降)数据被采样
    SPI_InitStructure.NSS           = SPI_NSS_HARD;           //NSS信号由硬件(NSS管脚)还是软件(使用SSI位)管理:内部NSS信号有SSI位控制
    SPI_InitStructure.BaudRatePres  = SPI_BR_PRESCALER_256;     //定义波特率预分频的值:波特率预分频值为256
    SPI_InitStructure.FirstBit      = SPI_FB_MSB;             //指定数据传输从MSB位还是LSB位开始: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CRCPoly       = 7;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SPI_Init(SPI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

    /* SPI_SLAVE configuration -------------------------------------------------*/
    SPI_InitStructure.DataDirection = SPI_DIR_SINGLELINE_RX;
    SPI_InitStructure.SpiMode       = SPI_MODE_SLAVE;
    SPI_Init(SPI_SLAVE, &SPI_InitStructure);
		SPI_SSOutputEnable(SPI_MASTER, ENABLE); //硬件管理NSS管脚,要使能这个参数
    /* Enable SPI_MASTER TXE interrupt */
    SPI_I2S_EnableInt(SPI_MASTER, SPI_I2S_INT_TE, ENABLE);
    /* Enable SPI_SLAVE RXNE interrupt */
    SPI_I2S_EnableInt(SPI_SLAVE, SPI_I2S_INT_RNE, ENABLE);

    /* Enable SPI_SLAVE */
    SPI_Enable(SPI_SLAVE, ENABLE);
    /* Enable SPI_MASTER */
    SPI_Enable(SPI_MASTER, ENABLE);

八、测试方法:

1、先禁止传输中断,把数据拷到发送缓存数组,清空接收数组,再开启传输中断。

2、核对收发的数组内存,如果是一至则打印出PASS。

九、测试结果:

  十、遇到的问题:

原来我在官方提供的例子上测试,但是总有些时候接收到的是乱码,起先是怀疑是不是我的杜邦线有问题,或者是接触不好,于是换了线等等都是效果不好,最后我改写到while里面来测试才能通过。建议官方写例子最好自己也测试通过一下。免得象我多花了好些时间。还有就是DMA的测试也不是很成功。

十一、下一步测试打算

用RT_Thread Studio来做测试的DEMO。

网友A:
SPI时钟是多少M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I时钟是多少MHz?

总线36M、256分频:

/* PCLK2 = HCLK/2 */
SPI_InitStructure.BaudRatePres  = SPI_BR_PRESCALER_256;     //定义波特率预分频的值:波特率预分频值为256  RCC_ConfigPclk2(RCC_HCLK_DIV2);

网友:
有什么软件可以配置底层函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