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信可UWB室内定位模组NodeMCU-BU01】No.002-硬件测试环境搭建

楼主:
上一篇对开发板进行了简单的测试,确认电路都完好。这一篇主要是介绍搭建硬件电路。

为了方便在户外测试,我计划做成能单独工作的两个系统模块,分别用充电宝供电,其中标签端模块需要带屏幕显示,可以观察测量距离。经过我翻箱倒柜凑齐以下电路板。如下图。

1 用于测试的实验板

带屏幕的板卡是我以前做过的一个产品淘汰的不合格品,基于STM32单片机设计,带显示、串口、按键等,比较适合做标签端控制。另外一个带屏蔽罩的板卡是基于Arduino编程的评估板,带串口,适合做基站端。

基站端比较简单,先安排这个硬件搭建。如下图,Arduino板对应接口都引出来了,只需要对应的连起来就行。

2 Arduino板接口

先用杜邦线连接起来,测试电路通不通。如下图是连接好的。

3 Arduino板连线

Arduino IDE里面编写一个测试程序,设置一下NodeMCU-BU01的工作模式为基站,然后程序就一直读取NodeMCU-BU01模块的输出并上传,以方便观察状态,如下图。

4 程序设置基站模式

把另外一个模块连接到电脑串口,两个模块放一起,测试是否正常通讯。如下图。

5 两模块联测

通过串口调试助手观察通讯结果,下图可见两模块能够正常测距,说明电路连接没有问题。

6 通讯成功

然后把NodeMCU-BU01模块和Arduino板之间用线焊接起来,杜邦线很容易接触不良,不适合移动测试。通过充电宝给两个板板供电,就可以自由移动了,如下图,基站部分就做好了。

7 基站搭建完成

接下来搭建标签端硬件。由于使用的不是成品开发板,整个弄起来非常繁杂,需要拆件,跳线,焊接调试接口等,整整用了我一天的时间才把硬件调整好,最终的成品如下图,虽然看着有点丑陋,但是电路是好用的。

8 标签端电路搭建完成

标签端电路除了把NodeMCU-BU01模块和MCU板连接起来外,我还把通讯用的TXRX线分别接了一个USB转串口的接收端,这样方便观察两个板卡的收发数据实况。有调试串口协议需求的同学,如果没用过此方法,强烈推荐试一试,真的提高不少编程效率。

STM32上编个简单的测试程序,如下图,通过4步把NodeMCU-BU01模块设置成标签模式。

9 程序设置标签模式

通过两个监视串口可以看到,两个板板通讯正常,NodeMCU-BU01模块连续播报测试距离,如下图。

10 MCU通讯成功

至此,硬件测试环境搭建完成,下一步开始设计单片机程序,实现在屏幕上显示实时测量的数据。

网友A:
可以设置测距频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置测距频率吗?

只通过at指令是不行的,估计得改实验板上的stm32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通过at指令是不行的,估计得改实验板上的stm32的程序

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