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技术N32G457评测】 RT_Thread 解决SPI NSS不能拉低的问题

楼主:
昨天测试到了SPI NSS不能拉低,今天通过一步一步调试:找出了原因,记录如下:

原来是以序号为记录,

*/
/* 结构体命名有问题  */
/*
struct n32_hw_spi_cs
{
    rt_uint32_t pin;
};
*/
/* 调整后的结构  */
struct n32_hw_spi_cs
{
    GPIO_Module* GPIOx;
    uint32_t GPIO_Pin;
};

追踪到drv_spi.c中要找出来pin,由于传参的不同,找不到NSS的Pin,所以返回了空值,造成NSS不能拉低。

在这里由于drv_spi.c认为是要查找pin所以用PA4 的Pin=29再去找到,结果就没有查到,所以把声明的结构体修改回去,或者重新修改rt_uint32_t xfer函数:

修改后的时序图如下:

 这里记录一下。

还有就是drv_spi.c还有一些函数是写死的:

如:

网友A:
传参的不同,找不到NSS的Pin,是rt_uint32_t xfer函数的问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参的不同,找不到NSS的Pin,是rt_uint32_t xfer函数的问题么

我原来找的例子只是直传转换过来的PIN,但是drv_spi.c里面对接的是GPIO 跟pin的的结构体。drv_spi.c里面又根据GPIOx GPIO_PIN_x去查找出PIN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Jacktang 发表于 2022-2-7 16:05 传参的不同,找不到NSS的Pin,是rt_uint32_t xfer函数的问题么 我 ...

原来这样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