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技术N32G457评测】 RT_Thread Studio SPI 填坑

楼主:
上午解决了NSS不能拉低的问题:

查看了drv_spi.c的配置函数:

结合调试的数据:

发现CLKPOL为2,而我传进去的参数是:

cfg.mode =  RT_SPI_MODE_MASK | RT_SPI_MODE_1 | RT_SPI_MSB ; //配置为spi主,MODE1 (CPOL=0,CPHA=1)

感觉是不是两个配合有问题:drv_spi.c的配置为:

switch(configuration->mode & RT_SPI_MODE_3)
    {
        case RT_SPI_MODE_0:
            SPI_InitStructure.CLKPOL        = SPI_CLK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CLKPHA        = SPI_CLKPHA_FIRST_EDGE;
            break;
        case RT_SPI_MODE_1:
            SPI_InitStructure.CLKPOL        = SPI_CLK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CLKPHA        = SPI_CLKPHA_SECOND_EDGE;
            break;
        case RT_SPI_MODE_2:
            SPI_InitStructure.CLKPOL        = SPI_CLK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CLKPHA        = SPI_CLKPHA_FIRST_EDGE;
            break;
        case RT_SPI_MODE_3:
            SPI_InitStructure.CLKPOL        = SPI_CLK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CLKPHA        = SPI_CLKPHA_SECOND_EDGE;
            break;
    }

是不是不能三个参数一起传进去,因为下面的配置参数直接写死了几个参数:

/*!< SPI configuration */
    SPI_InitStructure.DataDirection = SPI_DIR_SINGLELINE_TX;
    SPI_InitStructure.Spi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CLKPHA        = SPI_CLKPHA_SECOND_EDGE;
    SPI_InitStructure.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CRCPoly       = 7;

于是我改为mode配置为:

 cfg.mode =  RT_SPI_MODE_1  ;

下载后查看时序图为:

 感觉又进了一步,spi发出的数据已经有了。

但是只发送了一位数据,而且不是我发出去的数。

翻回去看了一下,没有指定数据传顺序:

更新成:

cfg.mode =  RT_SPI_MODE_1 |  RT_SPI_MSB;

下载后时序图如下:

 发出来的数据也对了,就是卡在FlagStatus SPI_I2S_GetStatus(SPI_Module* SPIx, uint16_t SPI_I2S_FLAG);这里。

看来还是哪里配置有问题。

再次调试发现卡在等待接收标志那里,我本来是发命令只send,没有接收的。。这。。。。

再次回去修改drv_spi.c的配置函数:

    /*!< SPI configuration */
    SPI_InitStructure.DataDirection = SPI_DIR_DOUBLELINE_FULLDUPLEX; //再次修改为双工

然后发送成功:

 至此spi的发送已经调通:

最后总结:

1、drv_spi.c 的 configure(struct rt_spi_device* device, struct rt_spi_configuration* configuration)接收cs的结构体要设置成:

struct n32_hw_spi_cs
{
    GPIO_Module* GPIOx;
    uint32_t GPIO_Pin;
};

还有传入的mode参数不能加入主从模式。

只能传:

cfg.mode =  RT_SPI_MODE_1 |  RT_SPI_MSB;这两个参数

最后把工程上传吧,希望给要用RT_Thread Studio 使用N32G45的人有点建议。

调整传输速率为70M然测试,实际工作频率为50M为最大频率。

网友A:
最后总结中传入的mode参数不能加入主从模式么

谢谢楼主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总结中传入的mode参数不能加入主从模式么 谢谢楼主的建议

其实这个drv_spi.c驱动是网友提供的,目前还没有看到有国民技术提供的drv_spi.c的驱动。drv_spi.c中写死了只能作为maste模式来工作。很多配置只能手动去修改。包括NSS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