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技术N32G457评测】ML组件控制

楼主:
N32G457提供了多个串口以备使用,提供这些串口可极大地扩展开发板的功能,因为目前已有多种基于串口的功能模块可供选择和使用,如基于串口的MP3语音播放模块、基于串口触摸显示屏、基于串口的超声波传感器等,使用掌握好串口的使用是非常重要的。

这里就介绍一种以串口驱动ML组件的示例,它可将检测的数据封装成驱动ML组件的数据经串口发送给上位机的电脑来直观的以动态的变化指示数据变化。

ML组件有多种,如刻度计、仪表盘、电池、进度球及数码管等,图1就是以ML组件制作的一个显示界面,图2指示数据驱动下的显示效果。

图1 ML显示界面

图2数据驱动效果

ML组件的数据封装是相对比较复杂的,为便于移植和使用按其结构自行编写了相应的数据封装函数,并以数组来存放封装结果以便串口发送。

相应的数组初始值为:

char zl[20]={0x58, 0x5A, 0x1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3, 0x00, 0x00, 0x04,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char data[4]={0x00, 0x00, 0x00, 0x00};

实现浮点数转换的函数为:

void updateCanvas(char * data, unsigned short datalen)
{
    zl[17]= data[2];
    zl[18]= data[3];
}

ML组件的数据封装函数为:

void change(uint8_t i, uint8_t n)
{
    uint8_t CV;
    CV=0xC9;
    if(i==0)
    {
       zl[9]=0xEF;
    }
    if(i==1)
    {
       zl[9]=0xE9;
    }
    if(i==2)
    {
       zl[9]=0xEA;
    }
    if(i==3)
    {
       zl[9]=0xF2;
    }
    if(i==4)
    {
       zl[9]=0xEB;
    }
    ...
    if(n==0)
    {
       zl[11]=0x00;
    }
    if(n==1)
    {
       zl[11]=0x01;
    }
    if(n==2)
    {
       zl[11]=0x02;
    }
    ...

    CV=CV+zl[9]+zl[11]+zl[17]+zl[18];
    zl[19]=CV;
}

所使用的串口发送函数为:

void Uart_Send(void)
{
  uint8_t i;
  for(i=0;i<20;i++)
  {
       USART_SendData(USARTx,zl);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x, USART_FLAG_TXDE) == RESET);
  }
}

实现图2所示驱动效果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float x = 57;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_InitStructure.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WordLength          = USART_WL_8B;
    USART_InitStructure.StopBits            = USART_STPB_1;
    USART_InitStructure.Parity              = USART_PE_NO;
    USART_InitStructure.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FCTR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x,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Enable(USARTx, ENABLE);
    updateCanvas( (char *)&x, sizeof(float));
    change(1, 0);
    Uart_Send();
    SysTick_Delay_Ms(100);
    x = 60;
    updateCanvas( (char *)&x, sizeof(float));
    change(2, 0);
    Uart_Send();
    SysTick_Delay_Ms(100);
    x = 26;
    updateCanvas( (char *)&x, sizeof(float));
    change(3, 0);
    Uart_Send();
    SysTick_Delay_Ms(100);
    x = 75;
    updateCanvas( (char *)&x, sizeof(float));
    change(3, 1);
    Uart_Send();
    SysTick_Delay_Ms(100);
    x = 1024;
    updateCanvas( (char *)&x, sizeof(float));
    change(4, 1);
    Uart_Send();
    SysTick_Delay_Ms(100);
    x = 720;
    updateCanvas( (char *)&x, sizeof(float));
    change(4, 0);
    Uart_Send();
    SysTick_Delay_Ms(100);
    while (1);
}

以串口调试工具进行测试的结果如图3所示,以该程序为基础,配接相应的传感器即可实现动态的数据指示。

图3 串口测试结果

网友A:
串口驱动ML组件显示界面比较直观

串口扩展用途确实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口驱动ML组件显示界面比较直观 串口扩展用途确实比较多

网友B:
我非常支持国产芯片希望大家多多使用国产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非常支持国产芯片希望大家多多使用国产芯片

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