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信可UWB室内定位模组NodeMCU-BU01】02.AT指令测距

楼主:
1、NodeMCU-BU01开发板跳帽设置

NodeMCU-BU01开发板板载了一颗STM32 MCU作为主控制芯片,集成了AT调试指令功能,方便在线实时调试;在收到开发板时,BOOT跳帽是没有连接的,对照手册如下表所示,将BT0BT1连接到GND后,STM32可正常从内部FLASH启动运行:

2、NodeMCU-BU01开发板上电

使用Micro USB线连接开发板与电脑,打开电脑的设备管理器,并没有检测到新设备的插入;感情这个板载的Micro USB接口只是用作供电使用的哈;看原理图是连接到STM32USB接口引脚上的,程序功能并没有实现虚拟串口的功能,所以想用AT指令进行调试,还得再加一个USBTTL调试工具了。

3、硬件连接

使用安信可的USBTTL调试工具,将RX\TX\GND分别与NodeMCU-BU01开发板上的U1TX\U1RX\GND进行连接,如下图所示;同时打开电脑端串口调试助手软件,将串口通讯参数配置为115200/N/8/1,打开串口后按下NodeMCU-BU01开发板上的RESET按键,这时可以在串口调试助手软件上看到启动打印信息,此时硬件连接就完成了。

4、AT指令说明

支持的AT指令功能表如下图所示:

AT

测试指令

AT+switchdis

设置是否开启测距

AT+interval

设置测距间隔

AT+version

查询版本

AT+RST

复位

AT+tem_hum

获取温湿度

AT+xyz

获取三轴加速度

AT+anchor_tag

设置设备模式

在发送AT指令时,需要注意指令的大小写;具体的配置、参数设定可以参考《UWB系列模组AT指令集 V1.0》。如下图是测试指令、获取温湿度、获取三轴加速度的AT指令演示:

5、AT指令测距

实现UWB测距时,最少需要2NodeMCU-BU01开发板,一块开发板工作在Anchor模式,另一块开发板工作在Tag模式;刚拿到的NodeMCU-BU01开发板默认工作在Anchor模式,我们实现测距功能需要进行如下AT指令配置步骤:设置设备模式、设置测距间隔、设置开启测距;在配置完成后,即可以通过串口调试助手软件看到测距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6、

AT+interval是设置测距间隔时间,最小值为5,值越小测距间隔时间越短;在测距的过程当中,所测到的结果为逐渐趋于精确的结果,所以在测距过程中不断的有移动的话,所测量的结果则会存在不精确的情况,对静态测量状态下则相对准确;

如果在产品上直接使用NodeMCU-BU01开发板,当然可以直接使用STM32带有AT指令配置进行测距,通过解析AT指令反馈的数据得到测距的结果,但NodeMCU-BU01开发板显然成本相比于BU01模组会贵不少,占用空间也很大,在实际项目中还是尽量使用BU01结合产品选择的控制器的实现方式,不管从成本还是从结构都是最优的选择。

网友A:
AT+interval测距间隔可以理解为测距频率吗?间隔越短应该越耗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interval测距间隔可以理解为测距频率吗?间隔越短应该越耗电吧?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