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人喜欢用S9013作为驱动蜂鸣器、小型风扇、LED,S9013比S8050好在哪里?高频...

楼主:
有很多人喜欢用S9013作为驱动蜂鸣器、小型风扇、LED,S9013比S8050好在哪里?高频特性更好?

网友:
蜂鸣器驱动,对频率和功率要求不高,一般三极管都可以,便宜就好。

网友:
看了一下淘宝,确实S9013比S8050便宜。

网友:
没啥特殊要求的,这种三极管普通常用,看自己的物料库房有啥了

网友:
这两个型号,参数差不多,可以替换,批量使用看价格

网友A:
没啥特殊要求,那种三极管都可以用,S9014主要是最常见、常用,价格便宜、货源及渠道很方便,不担心缺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啥特殊要求,那种三极管都可以用,S9014主要是最常见、常用,价格便宜、货源及渠道很方便,不担心缺货

8050有什么问题?

网友:
通常的简单使用没什么问题,比如开关信号、LED、蜂鸣器等小功率没什么问题,功率稍微大点,就要注意一下三极管的功率,通常情况下功率大点的都换MOS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