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充电电路

楼主:
本人想弄一个充电电路,用TYPEC 接口给1860电池充电,由于充电器的型号很多,想实现能适应宽泛电压的充电电路,从而保护后级电路。有谁用过这样的电路?

网友A:
给单节锂电池充电的芯片型号很多,开关型的、线性的都有,根据你需要的输入电压范围选择吧。不过很多锂电池充电芯片的封装对手工焊接的技能有一定要求,比如QFN等,所以注意选择你能驾驭的。另外一个选择就是用成品充电板,这个在某宝上大把。

网友:
用TP4056芯片自己做一个也行,或者如楼上所述,淘宝一个现成也行

刚开始玩,充电电流不要太大

网友:
如果是单节18650,最简单的就是用 4056,或者移动电源主板,价格都很低,移动电源主板充电电流更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单节锂电池充电的芯片型号很多,开关型的、线性的都有,根据你需要的输入电压范围选择吧。不过很多锂电池 ...

我这个产品是用五节1860电池并联供电的,用一个TYPE-C接口充电,想让这个电路能够适应各种充电器,无论快充慢充多大功率的都不会影响电路

网友:
TB上找找TYPEC接口的充电宝主板就可以了

或者自己用充电芯片DIY

TYPEC没有协议支持的话默认输出是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