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Sipeed LicheeRV 86 Panel测评】7-Waft图形界面开发测试(下)

楼主:
上篇文章,已经将Waft测试例程编译了出来,在更新二进制库文件的时候遇到的系统容量不够的问题,本篇先来给系统扩容,然后再查看Waft测试程序的运行效果。

1 SD卡中Linux系统扩容

SD中的Linux系统扩容,参考https://www.lxx1.com/4744

1.1 确定SD卡的盘符

将SD卡插到读卡器中,借助ubuntu虚拟机来进行系统的扩容。

首先确认下sd卡的盘符:

确定SD的盘符是/dev/sdb系列,要扩容的的/dev/sdb7。

1.2 卸载分区并重新分区

使用如下指令卸载磁盘并使用fdisk重新分区:

  • umount /dev/sdb7
  • sudo fdisk /dev/sdb

然后输入p来查看当前分区情况:

记住/dev/sdb7分区的起点(我的是100432,等会要用到)

1.3 删除分区并重建分区

删除分区:

选择删除分区7:

  • 7

然后新建分区:

起始扇区选择原来的点:

  • 100432

最后一个扇区选择默认:

  • enter

接着提示是否移除分区的签名“,选择否:

  • N

存刚才的分区:

  • w

1.4 使分区修改生效

  • sudo e2fsck /dev/sdb7
  • sudo resize2fs /dev/sdb7

1.5 查看分区后的效果

以上就完成了Linux的分区扩容,将SD卡重新插回到板子中查看:

可以看到扩容成功了。

不过显示屏里的文字不显示了,应该是刚才拷贝waft库文件拷贝一半的原因,字库没有了。

2 重新测试waft例程

2.1 继续拷贝waft库

拷贝的那几条指令:

  • adb push ./bin/waft_app /usr/bin
  • adb push ./lib/* /usr/lib/
  • adb push ./resources /
  • adb push ./waftapps /

这次就拷贝成功了。

2.2 重新运行waft_app

  • chmod 777 /usr/bin/waft_app
  • killall -9 waft_app
  • waft_app /waftapps/app_wifi.wasm

此时文字就正常显示了:

2.3 运行天猫方糖例程

之前我们自己编译的waft例子没显示,其实是应该运行.wasm结尾的文件,将这个文件拷贝到板子中,使用如下指令运行:

这次屏幕有显示了,只是显示了两个undefined字符:

看输出信息,看到有些图片是地址好像是要从网上获取的,而这个板子还没有配网,所以先连上网再看看。

2.4 给板子配网

参考这篇中介绍的几种配网方式:

https://occ.t-head.cn/community/post/detail?spm=a2cl5.25989976.0.0.3fa9180fqFIItr&id=3985770748953300992

方式1:修改wifi配置文件

找到/etc/wifi目录下的wpa_supplicant.conf文件,打开:

我这个的原始内容如下:

直接整个修改为如下:

  • ctrl_interface=/etc/wifi/sockets
  • ctrl_interface_group=0
  • disable_scan_offload=1
  • update_config=1
  • network={
  • ssid="YourSSID"
  • psk="YourPassword"
  • }

保存后重启板子,好像没有保存成功?内容没有变,也没有连上网。

方式2:使用wpa_cli工具

使用第2种方式成功配上网了。

  • wpa_cli -iwlan0 scan
  • wpa_cli -iwlan0 scan_result
  • wpa_cli -iwlan0 add_network
  • wpa_cli -iwlan0 set_network 1 ssid '"YourSsid"'
  • wpa_cli -iwlan0 set_network 1 psk '"YourPassword"'
  • wpa_cli -iwlan0 enable_network 1
  • wpa_cli -iwlan0 save_config
  • wpa_cli -iwlan0 status

注意:wifi名以及wifi密码的字符串需要用一个单引号加一个双引号包住

2.5 查看天猫方糖例程效果

网络配置好之后,就可以看到显示效果了:

右侧是字是可以上下滑动显示的。

3 总结

本篇和上篇文章,记录了在Ubuntu环境中搭建Waft开发环境,以及将编译结果放到LicheeRV 86板子上运行测试的实践流程。

网友:
给Linux扩容,看来就是重新分区,卸载磁盘并使用fdisk重新分区

看到fdisk命令,格式化

网友:
这一顿操作,啥问题都有方法解决!要是跟着做,应该不会有啥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