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运放问题,烦请大家指点

楼主:
用LM358做的差分放大电路如下,同向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电压一样,为什么输出是负压值呢?
应该输出值应该为0或者几mV的,但是输出-40mV,是哪里的问题呢?求老师们指点,谢谢

网友:
『同向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电压一样,为什么输出是负压值呢?』

此电路运放使用单电源,输出不可能为负。

网友:
你这个图是仿真图,未见仿真电压表或者示波器,不能肯定你的输出为负。

如果仿真的结果运放输出为负,那是仿真软件出了错误。

网友:
楼主是怎么测试的?考虑到测试设备也有误差,另外测试方法不当以及电路噪声的影响,可能出现无效的数值,如楼上所说,楼主电路根本不可能出现负压。

网友A:
LM358这样的低级老运放输入失调系数本来就比较差,根据手册和电路增益计算一下就该知道输出偏差范围。

网友B:
正常现象,问题出在输入失调电压VOS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LM358这样的低级老运放输入失调系数本来就比较差,根据手册和电路增益计算一下就该知道输出偏差范围。

感谢回复

输入接地的没接好引起,已找到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现象,问题出在输入失调电压VOS

感谢回复

输入接地的没接好引起,已找到原因

网友:
感觉可能是仿真模型有问题

看下运放的输出漂移

网友:
找到了原因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