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L233C-START 开发板 学习笔记(三)

楼主:
GD32L233C-START 开发板 学习笔记

一、GD32L23C-START 开发板 简介:

  • GD32L233C-START 开发板上自带程序调试工具,不用另外接调试器了;
  • GD32L233C-START 开发板上配有三个USB接口,可分别实现调试、ch340串口、普通USB口;
  • GD32L233C-START 开发板上为最小系统板,上电后即可进行程序烧录和调试;
  • GD32L233C-START 开发板上自带测试用led灯和按键,可调试部分IO接口功能;
  1. GD_Link部分:

     在MDK工程中即刻显示出GD_Link仿真器:CMSIS-DAP ARMv8-M Debugger

    1. GD_Link部分的几点疑惑:
  • GD_LinkJP100接口从原理图上看是连接到MCUSW接口上的,但实际使用中经万用表测试时,发现并没有连接,并且该接口是表贴焊盘,有些鸡肋。

  • 到了MCU部分,网络图就变成其他的标号。如果在产品量产的情况时,GD_Link的利用率不高。

  • 从开发板标识出看到该开发板是2021-10的,但采用了Mini-BUSB端口座,这种Mini-BUSB线,很少有了,找了很久才翻出来,感觉有点复古了。
  •

网友A:
Mini-B接口是比较少了,线都不好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ini-B接口是比较少了,线都不好找了

是的,我这边也是找了很久才凑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