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开关动态负载线轨迹的问题

楼主:
在电源书上晶体管开关原理章节学习中 ,

书上写当接电感性负载时,负载线大致轨迹是如图

开关导通ABC,     开关断开是CDA。虚线是熟悉的纯电阻负载线,也就是稳态。

但对于开关导通时,轨迹 A->B->C ,其中B->C这一段看不懂。

我以为是会近似水平B到C,但为什么是近似S形轨迹(红色这段)?

网友A:
我以为是会近似水平B到C,但为什么是近似S形轨迹(红色这段)?

我猜测:这个现像必须考虑电感 Lc 和电阻 Rc 的分布电容才能够得到解答。单纯考虑电感 Lc 和电阻 Rc ,无法解释三极管集电极电流超过 Ic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是会近似水平B到C,但为什么是近似S形轨迹(红色这段)?   我猜测:这个现像必须考虑电 ...

重新找了本详细的教材破案了,原来之前这本书的电路图偷工减料。

实际是少画了(1)并在负载电感旁的续流二极管。(2)少画了除了负载电感外的互连走线电感。

(1)的二极管反向恢复电流造成电流有个overshoot

(2 ) 的负载电感外的互连电感 ,产生了电压的overshoot

看来偷工减料的教材真是增加了大家的学习难度和降低了效率。

网友:
应该是电感充放电过程形成的S曲线。

网友:
CB段是电感消耗完毕右侧电源电压之后,左侧电源供应电路电压产生的恒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