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10)GD32L233评测-SPI驱动DS1302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SPI驱动DS1302介绍的详细了,赞

最后测试结果的SPI波形中CLK那种上升沿下降沿长长的尖脉冲是正常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I驱动DS1302介绍的详细了,赞 最后测试结果的SPI波形中CLK那种上升沿下降沿长长的尖脉冲是正常的吧

正常的吧,啥外围都没有,直接杜邦线过来的

网友B:
GD32L223官方软件支持包中GPIO固件没有下面这两个函数啊!

gpio_init_af_mode();   gpio_init_output_mode();

你确定你用的是GD32L223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GD32L223官方软件支持包中GPIO固件没有下面这两个函数啊! gpio_init_af_mode();    ...

这两个是我封装了,就是io的初始化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用?原厂的不好用,一次设置好几个PIN,估计你搞成了一个PIN设置一次吧。能发出来看看吗?感觉GD32的SPI外设驱动代码写的有问题,我也有个SPI只读外设,搞了2天,重算搞定了,但是设置的是SPI_TRANSMODE_FULLDUPLEX 双工模式,只读模式死活不行。。

网友B:
感觉你最后一张图也怪怪的。CE是片选信号吗?怎么CE状态变了,时钟信号还在跑,数据还能读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用?原厂的不好用,一次设置好几个PIN,估计你搞成了一个PIN设置一次吧。能发出来看看吗?感觉 ...

抱歉,去深圳出差了2周,才回来。

其实没什么特别的,封装起来自己好用一些而已。

void gpio_init_af_mode(rcu_periph_enum rcu, uint32_t gpio, uint32_t pin, uint32_t speed, uint32_t af_func)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
    gpio_mode_set(gpio,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pin);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 GPIO_OTYPE_PP, speed, pin);
    gpio_af_set(gpio, af_func, pin);
}

void gpio_init_input_mode(rcu_periph_enum rcu, uint32_t gpio, uint32_t pin)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
    gpio_mode_set(gpio, GPIO_MODE_INPUT, GPIO_PUPD_NONE, pin);
}

void gpio_init_output_mode(rcu_periph_enum rcu, uint32_t gpio, uint32_t pin, uint32_t speed, uint8_t set)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
    gpio_mode_set(gpio,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pin);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 GPIO_OTYPE_PP, speed, pin);
    if (set)
    {
        gpio_bit_set(gpio, pin);
    }
    else
    {
        gpio_bit_reset(gpio, pin);
    }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最后一张图也怪怪的。CE是片选信号吗?怎么CE状态变了,时钟信号还在跑,数据还能读出来。

正常吧。

如果芯片性能一般的话,后面还有一个等待结束的时间。

我是这么理解的。

我看了我之前测试stm32 F103保存的图,就有。

data = spi_i2s_data_receive(CURRENT_SPI);

while(spi_i2s_flag_get(CURRENT_SPI, SPI_FLAG_TRANS));

网友B:
引用 网友C:
yang_alex 发表于 2022-3-1 17:23 感觉你最后一张图也怪怪的。CE是片选信号吗?怎么CE状态变了,时钟信号 ...

这个逻辑就对了。估计你的图是没加等待时截的图。我也是这样解决的。GD32的SPI硬件逻辑上应该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逻辑就对了。估计你的图是没加等待时截的图。我也是这样解决的。GD32的SPI硬件逻辑上应该是有问题。 ...

NO,等待时序是必须的,我一直有。

没有等待时序就出错了。

我的理解是性能差点的单片机可能就等待时间长点,所以后面又有了一个时钟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