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师们分析一下电路感谢

楼主:
老师们分析一下如下图的电路,图中的二极管D2 ,在这里起什么作用?

网友:
先看运放反相输入端。该引脚接到R97和R100两个电阻对5V分压处,为固定的3.178V。

再看同相输入端。该引脚除输入信号外,还经二极管D2接到运放输出端。输入信号的内阻未知,不过通常不会太大,至多数千欧数量级。

如果某时刻运放输出电压高于信号源电压,那么D2导通,R102与信号源内阻串联对运放输出分压施加于运放同相输入端。这是一个正反馈,此正反馈使得运放同相输入端电压比信号源输出更高。

网友:
考虑运放输出端为高情况。若此时信号源输出降低,降低到运放输出电压经R102和信号源内阻分压之后比反相输入端(3.178V)更低,则运放输出翻转为低。运放输出为低时D2关断,正反馈消失。

所以D2的作用可以说是在运放输出为高时对同相输入端施加正反馈,而运放输出为低时去掉这个正反馈。

网友:
由于信号源内阻不会太大,而R102数值相当大,所以这个正反馈不是很强。

网友:
考虑到R102数值相当大,施加到运放同相输入端的正反馈并不很强,所以把D2去掉(短路)对电路整体工作影响不大,除非运放使用双电源且负电源电压比较高。

网友:
感觉这图是胡乱画的,未必可当真。如一定要说D2有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当输入低于阈值(3.18V)时FET都OFF,输入一旦超过阈值时FET转ON,电路被锁存在这个状态回不去了,除非信号源强大(内阻足够小)得足以跟运放的输出能力打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