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技术N32G457评测】rt_thread studio PWM配置

楼主:
RT_Thread Studio 默认给出了TIM3的配置,但是我需要用板载的LED灯实现呼吸灯的效果,所以要自己配置PWM1。LED3灯为PA8,从手册中查到它为TIM1——CH1.

1、在RT_Thread Settings中设置开启PWM。保存生成rt_drivers下面有drv_pwm.c与drv_pwm.h.

2、修改rtconfig.h,添加在TIM1的配置:即添加

#define BSP_USING_TIM1
#define BSP_USING_TIM1_CH1

3、修改drv_pwm.h,增加编译条件:

  4、在drv_pmw.c中增加对tim1的结构体的条件编译配置:

 5、书写测试程序:直接抄写官方例程,但是要注意修改几处地方。

#include <rtthread.h>
#include <rtdevice.h>

#define LED_PIN_NUM         67     /* PA8 LED PIN脚编号,查看驱动文件drv_gpio.c确定 */
#define PWM_DEV_NAME        "tim1pwm1"  /* PWM设备名称 */
#define PWM_DEV_CHANNEL     1       /* PWM通道 */

struct rt_device_pwm *pwm_dev;      /* PWM设备句柄 */

static int lu_pwm_led_sample(int argc, char *argv[])
{
    rt_uint32_t period, pulse, dir;

    period = 5000;
    dir = 1;            /* PWM脉冲宽度值的增减方向 */
    pulse = 0;          /* PWM脉冲宽度值 */

    /* 设置LED引脚脚模式为输出 */
    rt_pin_mode(LED_PIN_NUM, PIN_MODE_OUTPUT);
    /* 拉高LED引脚 */
    rt_pin_write(LED_PIN_NUM, PIN_HIGH);

    /* 查找设备 */
    pwm_dev = (struct rt_device_pwm *)rt_device_find(PWM_DEV_NAME);
    if (pwm_dev == RT_NULL)
    {
        rt_kprintf("pwm sample run failed! can't find %s device!\n", PWM_DEV_NAME);
        return RT_ERROR;
    }

    /* 设置PWM周期和脉冲宽度默认值 */
    rt_pwm_set(pwm_dev, PWM_DEV_CHANNEL, period, pulse);
    /* 使能设备 */
    rt_pwm_enable(pwm_dev, PWM_DEV_CHANNEL);

    while (1)
    {
        rt_thread_mdelay(20);
        if (dir)
        {
            pulse += 50;      /* 从0值开始每次增加100 */
        }
        else
        {
            pulse -= 50;      /* 从最大值开始每次减少100 */
        }
        if (pulse >= period)
        {
            dir = 0;
        }
        if (0 == pulse)
        {
            dir = 1;
        }

        /* 设置PWM周期和脉冲宽度 */
        rt_pwm_set(pwm_dev, PWM_DEV_CHANNEL, period, pulse);
    }
}
/* 导出到 msh 命令列表中 */
MSH_CMD_EXPORT(lu_pwm_led_sample, pwm sample);

 下载到开发板后实现呼吸灯的效果。

经验:1、RT_Thread Studio大部分可以由IDE实现大部分代码,但是国民技术与RT的配合还有待加强。这里只能自己配置TIM3。

2、对于基础知识还得加强学习,如果没有扎实的基础,遇到IDE不能配置好的时候,感觉无从下手。

网友A:
抄写官方例程,修改的几个地方是那几行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抄写官方例程,修改的几个地方是那几行代码
  • #define LED_PIN_NUM 67 /* PA8 LED PIN脚编号,查看驱动文件drv_gpio.c确定 */
  • #define PWM_DEV_NAME "tim1pwm1" /* PWM设备名称 */
  • #define PWM_DEV_CHANNEL 1 /* PWM通道 */
  • period = 5000;
  • dir = 1; /* PWM脉冲宽度值的增减方向 */
  • pulse = 0; /* PWM脉冲宽度值 */
  • 还有延时时间,加减脉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