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选靠谱国芯-MCU篇:测测测,一线坛友们都探测哪些靠谱国芯?

楼主:
国产芯替代是很多工程师近两年或者早就开始进行的

越来越多的国产芯品牌被工程师知晓

工程师也在不断探测靠谱的国产芯品牌

有传言,2022年国产芯要迎来“大考” ,

那么,一线的你们:

目前已投入到产品量产的国产MCU品牌有哪些?

感觉哪些国产MCU品牌靠谱、能在市场的考验中留存下来?

欢迎为它们投票、跟帖打call,如下面无您挖掘到的,欢迎跟帖补充讨论~

跟帖投票的网友,有机会获得如下奖品。

多选投票 : ( 最多可选 5 项 ) , 共有 89 人参与投票

投票已经结束

18.18% (56)
5.84% (18)
3.90% (12)
1.62% (5)
7.79% (24)
10.39% (32)
2.60% (8)
1.95% (6)
7.47% (23)
0.00% (0)
3.57% (11)
2.60% (8)
0.97% (3)
2.27% (7)
1.62% (5)
0.00% (0)
0.00% (0)
8.77% (27)
7.79% (24)
0.32% (1)
11.69% (36)
0.65% (2)

网友:
国产芯片最大的问题就是宣传夸大,技术资料缺失或不全,个别官网连芯片资料都不提供(比如全志、瑞芯微等)。因此在芯片选型期间基本都是选择国外大厂的芯片,但由于近年来国外大厂芯片供给时间长,大都又转向台系芯片,比如新唐、合泰等。

网友:
Amlogic,中文: 晶晨半导体,总部设立在上海,是一家业界领先的半导体公司.------这家算是国产的吧,和瑞芯微是国产IC技术顶尖了。

网友:
用过极海的,直接替代STM32,环境所有都用ST的,直接烧写固件,长时间测试发现串口通讯的质量没有STM32的好,有些通讯包会出现错误,在同样硬件电路情况下比较。

网友:
还是希望国产芯片能把技术服务和产品质量提升提升,把广告方面的资金放在这两方面或许成效会更好!

网友:
瑞芯微3288不错

网友:
乐鑫现在芯片不错

网友A:
用过兆易和沁恒的,都不错。兆易的M3和M4产品线是国产里面最完整的,也是潜力最大的

网友:
5.华大改名了,变成了小华。

目前就GD坑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过兆易和沁恒的,都不错。兆易的M3和M4产品线是国产里面最完整的,也是潜力最大的

GD确实不错,替换ST已经成型了

网友:
首当其冲 GD肯定众所周知了 大厂 量大 现在开始琢磨自己体系

雅特力M4基本可以完全替代ST的M4

极海的M3基本可以完全替代ST的M3

航顺的M3 M0 基本可以替代ST的M3 M0,而且我测试过各频率功耗都比ST的要小不少

网友:
车载MCU 航顺和芯旺微发展得不错。国内芯片公司,目前技术积累还差一些,服务和支持需要跟上,还是支持国产,在应用中不断完善。芯片行业,还是需要时间去积累。

网友:
我选的都是我用过的,不了解没有选哦!兆易单片机 、沁恒usb转232、全志 F1C100S单片机

网友:
希望国产的技术支持越来越好吧,客户用的越多,公司才能发展

网友:
希望有比较有实力的国 产MCU出来,支持国货,但是技术手册要做专业完善一点,以及相关的技术支持要到位

网友:
之前因为STM32缺货,产品这两年都换上了宏晶的STC8G2K64S4感觉还可以,价格比较便宜。也接触过GD32的芯片和灵动微的单片机,感觉资料方面比STM32还差一截,好的产品更需要好的指导开发手册。

网友:
国产最坑就资料不全资料不全有的根本就没有资料,有的又要还要签DNA,很多时候想用却用不起来

网友:
个人感觉兆易科技算是相对来说最全面的各种资料也挺好的,极海沁恒只是测试过感觉有些小BUG(串口触发中断后读取空闲中断后会清空接收数据中断好久了记不清了好像是这个),华大的印象就是锁FLASH,不过现在好像各家正常的拿货价都不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