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式的电路,以及恒流IC电路的发热区别

楼主:
有一个疑问一直,比如驱动同样的LED ,功率是一样的,那么用电阻来控制LED的电流的电路,还有用恒流芯片来控制的电路,这两种电路哪种发热量会比较大呢?这里面有效率的问题吗?来个大佬说明一下

网友A:
『这两种电路哪种发热量会比较大呢?』

两种电路发热量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两种电路哪种发热量会比较大呢?』 两种电路发热量是一样的。

我怎么感觉也是一样的呢- -那为啥通常电阻式的通常需要更大的面积呢?那散热能力呢?是不是恒流控制IC的散热能力比电阻要好很多?一般恒流是MOS来控制,也就是MOS的散热能力比电阻要好么?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感觉也是一样的呢- -那为啥通常电阻式的通常需要更大的面积呢?那散热能力呢?是不是恒流控制IC的 ...

『我怎么感觉也是一样的呢』

你的感觉,那只能问你自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感觉也是一样的呢- -那为啥通常电阻式的通常需要更大的面积呢?那散热能力呢?是不是恒流控制IC的 ...

『那为啥通常电阻式的通常需要更大的面积呢?那散热能力呢?是不是恒流控制IC的散热能力比电阻要好很多?』

散热能力,通常是芯片比较好。

至于是不是好很多,我没有数据,只能说不知道。

网友:
LED的恒流是从伏安曲线和发光发热特性综合一并考虑的

网友:
注意,电阻限流不能达到恒流芯片的效果

你可以对比看下,电压变大或者变小,恒流芯片控制的LED功耗基本不变;但是电阻限流的LED功耗会变化

网友C:
在表贴元件的前提下,同样的耗散功率,晶体管、IC等会比电阻更容易处理散热问题,这是封装形式决定的。晶体管、芯片等有源器件在需要时可以带有散热片,而电阻通常只能靠本身硬扛,表贴封装下只能靠引脚焊盘导热,所以在耗散功率会导致器件明显发热的情况下,用晶体管、芯片等会比用表贴电阻更容易获得高的可靠性。

另外,功耗相当也是有条件的,即输入电压稳定。若输入电压变化范围较大,那就得具体分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表贴元件的前提下,同样的耗散功率,晶体管、IC等会比电阻更容易处理散热问题,这是封装形式决定的。晶体 ...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在两种电路类型,在所有电压电流条件,都一致的情况下,也就是说输入功率,与输出功率,两种电路都一样,那么电阻所承担的功率与晶体管IC所承受的功率是一样的,只不过晶体管的散热能力更强一些,其实产热是一样的,只不过晶体管的热耗散更强,所以更有优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在两种电路类型,在所有电压电流条件,都一致的情况下,也就是说输入功率,与输出功率 ...

不能说晶体管的热耗散更强,应该说由于封装的关系更容易处理热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能说晶体管的热耗散更强,应该说由于封装的关系更容易处理热设计。

好的,按照您的说法 ,我上面的说法是正确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的,按照您的说法 ,我上面的说法是正确的吧?

我不是已经说过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已经说过了么?

理解了,谢谢

网友D:
楼上已经有人回复了,一个是限流,一个是恒流,两个概念。

再则说,led不能算是一个恒定不变的负载,工作电流是一个相对的变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已经有人回复了,一个是限流,一个是恒流,两个概念。 再则说,led不能算是一个恒定不变的负载,工 ...

楼上的回复并非我要的答案,区别是很明显,我是在所有条件都一样的,条件下进行比较

网友E:
你说的是LED灯采用电阻限流和IC横流的问题吧?

电阻限流由于大量的功率消耗到电阻上,所以效率很低,发热很大。

IC横流采用高频调制输出控制LED电流恒定,损失很小,就功率传递而言,效率可达90%以上。

并且发热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是LED灯采用电阻限流和IC横流的问题吧? 电阻限流由于大量的功率消耗到电阻上,所以效率很低,发 ...

兄弟 ,并不是所有的恒流都是 DCDC的高效率

网友:
你说的对!所以我说的是IC恒流,没有提DCDC。

因为有很多公司出的IC是直接AC控压、恒流的IC,效率非常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