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构建开发环境与流水灯

楼主:
      开发板收到有段时间了,老家的气温太低了,发贴没那么方便,还望主办方多多理解。前面在开箱贴中分享了详细资料包,今天来分享一下,快速构建基于GD32L233C的开发环境。

      根据SDK包中,打开官方提供的“GD32L23x_Demo_Suites_V1.1.0”文件夹下的工程示例,当然路径“GD32L23x_Demo_Suites_V1.1.0\GD32L233C_START_Demo_Suites\Projects\01_GPIO_Running_LED”下有提供基于IAR与MDK工具的工程文件,本人习惯使用MDK,因此进入“MDK-ARM”文件夹下,双击打开“GD32L233C_START.uvprojx”工程,此时系统会弹出相对应的提示对话框。

         如果当前的开发环境连接了网络,亦可在线下载安装pack包。如果没有联网,可以通过官网下载离线pack包,通过手动导入也可顺利安装好pack支持包。

        然后回到主页,确定加载到Keil工程项目中。         根据“GD32L23x 系列器件的系统架构示意图”可知时钟总线的分布

          再结合官方提供的原理图,可稍微修改一下代码,实现各式各样的流水灯效果。

            main.c中的部分代码改后如下:

#include "gd32l23x.h"
#include "systick.h"

#define Time 100

int main(void)
{
    systick_config();

    /* enable the LED GPIO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C);
    /* configure LED GPIO pin */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7 | GPIO_PIN_8);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7 | GPIO_PIN_8);
    gpio_mode_set(GPIOC,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C,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reset LED GPIO pin */
    gpio_bit_reset(GPIOA, GPIO_PIN_7 | GPIO_PIN_8);
    gpio_bit_reset(GPIOC, GPIO_PIN_6 | GPIO_PIN_7);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while(1) {
        /* turn on LED1, turn off LED4 */
        gpio_bit_set(GPIOA, GPIO_PIN_7);
        gpio_bit_reset(GPIOC, GPIO_PIN_7);
        delay_1ms(Time);

        /* turn on LED2, turn off LED1 */
        gpio_bit_set(GPIOA, GPIO_PIN_8);
        gpio_bit_reset(GPIOA, GPIO_PIN_7);
        delay_1ms(Time);

        /* turn on LED3, turn off LED2 */
        gpio_bit_set(GPIOC, GPIO_PIN_6);
        gpio_bit_reset(GPIOA, GPIO_PIN_8);
        delay_1ms(Time);

        /* turn on LED4, turn off LED3 */
        gpio_bit_set(GPIOC, GPIO_PIN_7);
        gpio_bit_reset(GPIOC, GPIO_PIN_6);
        delay_1ms(Time);

		/* turn on LED4, turn off LED3 */
        gpio_bit_set(GPIOC, GPIO_PIN_7);
        gpio_bit_reset(GPIOC, GPIO_PIN_6);
        delay_1ms(Time);

		/* turn on LED3, turn off LED4 */
        gpio_bit_set(GPIOC, GPIO_PIN_6);
        gpio_bit_reset(GPIOC, GPIO_PIN_7);
        delay_1ms(Time);

		/* turn on LED2, turn off LED3 */
        gpio_bit_set(GPIOA, GPIO_PIN_8);
        gpio_bit_reset(GPIOC, GPIO_PIN_6);
        delay_1ms(Time);

		/* turn on LED1, turn off LED2 */
        gpio_bit_set(GPIOA, GPIO_PIN_7);
        gpio_bit_reset(GPIOA, GPIO_PIN_8);
        delay_1ms(Time);
    }
}

        编译完后,连接好mini USB数据线,Keil中可自动识别到下载调试器

        下载到开发板后,开发板重启后,程序驱动的流水灯效果如下:

         此次分享就简单得介绍了下,借助官方提供的工程包,快速驱动GPIO口,点亮LED灯。后续再对其它扩展接口做进一步测试,应用。此板硬件接口兼容Arduino,有机会可尝试在Arduino平台上的灵活运用。

网友:
建立开发环境,用官方提供的工程包,快速驱动GPIO口,点亮LED灯,初战告捷。

期待下一步的对其它扩展接口做进一步测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