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给段码液晶配一个驱动,请大家帮忙,谢谢!

楼主:
背景:之前搞测评的时候,看错了datasheet,以为支持裸片液晶,买了一个段码液晶(实际不支持),需要配一个驱动。

打算用ht1621搭一个电路(手头有万用板)。

求助问题1:网上没找到卖ht1621成品的,大多是裸片,封装是ssop48的(没找到这种封装的转接板),有经验的大哥帮忙看看怎么搞方便,谢谢!

求助问题2: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案,谢谢!

网友A:
驱动段码液晶一般有2种方案。

1,使用驱动芯片。

2,使用带有段码液晶驱动的MCU做。比如MSP430等。

看你问问题你还是个新手,推荐你到某宝买带有驱动芯片的段码液晶屏,也就20几元。

你可以在某宝搜索“段码液晶显示屏驱动模块 6个8 LCD HT1621适用于/51单片机”

你买回来后如果买的LCD不适合你,你将你的LCD焊接到他的驱动板上就可以了。

要注意液晶的规格,就是几组COM要相等,SEG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段码液晶一般有2种方案。 1,使用驱动芯片。 2,使用带有段码液晶驱动的MCU做。比如MSP430等。 ...

哈哈哈,谢谢老哥。

我手头有一块裸液晶屏,只想要个驱动,网上的一般都是驱动+液晶。

驱动芯片和电路其实都挺简单的,我只想弄个驱动就好了。

20块好贵啊,嘿嘿嘿。

网友:
HT1621有SOP封装的,甚至早期的DIP封装也可能能淘到,只是一片芯片网购的话,快递费都比芯片贵,那你还真不如购买成品显示组件。

非要便宜,潮汕地区的拆机芯片供应商可以考虑,DIP封装的都肯定有,耐心在淘宝上找吧。

网友:
感谢,非常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
搞定,10cm*10cm的打板不要钱,发现了新世界的大门。

SLCD板

(番外14)GD32L233评测-驱动段码L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