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荷泵升压电路的输入电压高低对输出电压有什么影响?

楼主:
升压芯片,例如MC34063,输入电压通常比较宽,有的达到5-30V,那么,输入5V和30V对输出电压有没有影响呢?我想,输入电压高一些,应该输出电压的纹波会小一些。因为内部电荷泵充电时间变短了。

网友:
输入电压的变化确实有影响,但影响可以通过设计改善。设计得当的话,在一定范围内影响可以忽略。电荷泵型升压开关电源对输入电压的变化会比电感储能型开关电源更敏感,只是MC34063并非电荷泵型的开关电源,而是常规电感储能型的开关电源。

网友:
『输入电压高一些,应该输出电压的纹波会小一些。因为内部电荷泵充电时间变短了。』

MC34063 不是电荷泵芯片,而是电感储能芯片。只不过该芯片可以联接成降压、升压、升降压等多种工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