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f102数据手册,电路图看不懂,求大神指点

楼主:
图中运放有正反馈,负反馈。能看成差分放大?

网友A:
这个电路的作用,可以理解为一个比较器电路,不是放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的作用,可以理解为一个比较器电路,不是放大器

那运放虚短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