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轴、6轴和9轴选哪个好?

楼主:
刚玩电子的时候一开始接触的是3轴,知道3轴是3轴的加速度计,6轴增加了一个陀螺仪,9轴增加了一个磁力计。

3轴:3轴加速度计

6轴:3轴加速度计+3轴陀螺仪

9轴:3轴加速度计+3轴陀螺仪+3轴磁力计

现在我有一个问题,我想测运动时XYZ的角度变化(不是加速度或角速度变化),3轴够用吗?

网友A:
3轴是测XYZ方向的,用作静态角度分析可以,动态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轴是测XYZ方向的,用作静态角度分析可以,动态就不行了。

动态6轴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3轴是测XYZ方向的,用作静态角度分析可以,动态就不行了。

小范围的位移。

网友:
之前做过一个四元数应用,最终结果确认:

1. 六轴计算出来的四元数,在俯仰角和翻滚角上不存在时间累积误差,但偏航角会累计误差

2. 若要消除偏航角误差,需要加磁力计

网友:
小范围位移可以试试

网友:
理论上不考虑成本和功耗轴越多越好,因为运动时的振动会影响加速度的测量,要实现更高的分辨率就需要小量程的加速度传感器,但是小量程在运动环境中会超出测量范围。

还有你说的“XYZ的角度变化”的描述不是很清楚,能再具体点吗?

网友B:
需要六轴陀螺仪的可以看看这款 低功耗蓝牙制式:

BLE_AXIS_6

链接请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六轴陀螺仪的可以看看这款 低功耗蓝牙制式: [localvideo]22720c317fe6ba616dce823457198ca7[/local ...

这个界面用什么软件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