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里面干扰 如何隔离

楼主:
单片机串口和驱动模块放在同根线里面 然后负载工作 会烧掉单片机 ,请问这个串口要做个怎样的通讯方式最好呢?

网友A:
2MHz、280V,你把这样的两条线和单片机串口线并行?难怪烧单片机。

建议你把2MHz、280V的两条线与串口两条线分开。最好是把产生2MHz、280V的这部分电路和单片机电路分别放到两块电路板上,并且互相电磁隔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MHz、280V,你把这样的两条线和单片机串口线并行?难怪烧单片机。 建议你把2MHz、280V的两条线与串口两 ...

如果没办法分开 ,可以用怎么的通讯方式 隔离起来比较好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办法分开 ,可以用怎么的通讯方式 隔离起来比较好呢?

『如果没办法分开 ,可以用怎么的通讯方式 隔离起来比较好呢?』

没办法分开,那就等着烧单片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办法分开 ,可以用怎么的通讯方式 隔离起来比较好呢?』 没办法分开,那就等着烧单片机 ...

如果我用232通讯 不是直接TTL 是不是干扰进不来单片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22-2-11 18:17 『如果没办法分开 ,可以用怎么的通讯方式 隔离起来比较好呢?』 ...

『如果我用232通讯 不是直接TTL 是不是干扰进不来单片机了?』

那样做,很可能烧你的RS232芯片。

网友:
线间的干扰你无法隔离,不能换线的话,只能在外部想办法,但是否可行以及具体方案需要看导线的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用232通讯 不是直接TTL 是不是干扰进不来单片机了?』 那样做,很可能烧你的RS232 ...

也是担心烧232

网友:
即使RS232芯片没有因线间干扰而损坏,这么高频率这么高电压的两条线与串口线并行,你的RS232芯片也不可能正常工作。

网友:
串口的线再加层编织屏蔽,不知道会不会有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