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L233C-START测评】基于串行通讯的触摸屏控制LED

楼主:
使用迪文智能屏的触摸操作可进行参数的设置,所设置的参数又有可以借助串行通讯来输出参数值。
若接收该参数,则可以对外设加以控制。
若接收该参数,则可以对外设加以控制。
为此,这里设计了一个通过触摸操作来控制LED的功能,其电路连接如图1所示,也就是将智能屏的TX2和GND引脚分别同GD32L233开发板的RX和GND相连接,以构成串行通讯通道。
图1 电路连接
这样就可以在接收设置参数后,按参数值来控制开发板上的4个LED灯的状态。
在使用串口调试助手的情况下,可观察到触摸操作所发出的数据,见图2所示。
图2 数据输出效果
依照智能屏的指令结构可知,所设置的参数为最后2个字节的内容,以“5A A5 06 83 10 70 01 00 01”为例,“ 00 01”就是参数值。
为此在开发板一侧,可编写一个程序来接收智能屏所发出的数据并提取出参数值。然后在主程序中按参数值的不同控制LED产生不同的效果。
主程序的内容为:
int main(void)
{
uint16_t n;
led_init();
systick_config();
nvic_irq_enable(USART0_IRQn, 0);
playm();
gd_eval_com_init(EVAL_COM);
usart_interrupt_disable(USART0, USART_INT_TBE);
while(1)
{
rx_counter=0;
usart_interrupt_enable(EVAL_COM, USART_INT_RBNE);
while(rx_counter < nbr_data_to_read);
n=tx_buffer[6] = rx_buffer[8];
if(n==1)
{
playm();
gd_eval_led_on(LED1);
}
if(n==2)
{
playm();
gd_eval_led_on(LED2);
}
if(n==3)
{
playm();
gd_eval_led_on(LED3);
}
if(n==4)
{
playm();
gd_eval_led_on(LED4);
}
if(n==5)
{
playm();
}
if(n==6)
{
gd_eval_led_on(LED1);
gd_eval_led_on(LED2);
gd_eval_led_on(LED3);
gd_eval_led_on(LED4);
}
delay_1ms(200);
rx_counter=0;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0, USART_INT_RBNE);
delay_1ms(200);
}
}
经程序的编译下载,即可提供触摸操作来产生图3至图5所示的控制效果。
图3 点亮全部LED
图4 点亮指定LED
图5 熄灭全部LED
在此基础上,若在开发板一侧再添加上一个W2812的彩色灯环,则可以产生出缤纷的色彩效果以营造环境的灯光氛围。
由于W2812是一种单总线的器件,所以它只需一个GPIO引脚就可完成其控制,其信号引脚是与PB10来连接,其连接关系如图6所示。
图6 器件连接
实现W2812控制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uint16_t n;
led_init();
systick_config();
nvic_irq_enable(USART0_IRQn, 0);
playm();
gd_eval_com_init(EVAL_COM);
usart_interrupt_disable(USART0, USART_INT_TBE);
WS2812B_Init();
while(1)
{
rx_counter=0;
usart_interrupt_enable(EVAL_COM, USART_INT_RBNE);
while(rx_counter < nbr_data_to_read);
n=tx_buffer[6] = rx_buffer[8];
if(n==1)
{
WS2812B_DisplayAllRed();
}
if(n==2)
{
WS2812B_DisplayAllGreen();
}
if(n==3)
{
WS2812B_DisplayAllBlue();
}
if(n==4)
{
WS2812B_Displayyellow();
}
if(n==5)
{
WS2812B_DisplayMAGENTA();
}
if(n==6)
{
WS2812B_DisplayGBLUE();
}
if(n==7)
{
WS2812B_DisplayAll();
}
delay_1ms(200);
rx_counter=0;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0, USART_INT_RBNE);
delay_1ms(200);
}
}
经程序的编译下载,其控制效果如图7至图9所示。
图7 显示效果1
图8显示效果2
图9显示效果3
演示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