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开关控制电路

楼主:
请问C2和R11的作用是什么 去掉会有什么影响 ?

网友A:
『C2和R11的作用是什么』

减少继电器触点切换时发生的火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2和R11的作用是什么』 减少继电器触点切换时发生的火花。

老师 它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 它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一般地说,工频开关所控制的负载都带有电感性。我们知道:电感在通过其中的电流发生变化时会产生感生电动势,而且电流变化越快感生电动势越大。开关控制,可以说是电流变化非常非常快的过程,故而电感中感生电动势也较高。触点从导通到断开,电感的感生电动势作用于触点两端,就会在触点之间产生火花。

加入电容之后,减慢了电流变化的速度,电感性负载的感生电动势变小,触点断开时的火花也会减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 它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串入一个小电阻,是为了避免触点从断开到闭合时,电容通过触点放电的电流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