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L233C-START评测】10. ADC读取芯片内部温度

楼主:
【GD32L233C-START评测】1.开箱

【GD32L233C-START评测】2.手把手创建新工程

【GD32L233C-START评测】3.移植FreeRTOS到GD32L233

【GD32L233C-START评测】4. 移植RT-Thread到GD32L233

【GD32L233C-START评测】5. IIC驱动OLED

【GD32L233C-START评测】6. 获取RTC时间并通过OLED显示

【GD32L233C-START评测】7. PWM驱动LED

【GD32L233C-START评测】8. TRNG真随机数生成

【GD32L233C-START评测】9. CRC检验

本帖讲解如何使用GD32L233C的ADC读取芯片内部的温度。

一. 查看数据手册

查看数据手册的第13章模数转换器(ADC)

ADC模块使用了双时钟域架构(APB 时钟和 ADC 时钟),所以APH时钟和ADC时钟都要设置。

我们可以知道该系列的芯片ADC一共有20个通道,其中16个外部通道和4个内部通道,内部通道有:

我们需要使用的是内部温度传感通道和内部参考电压输入通道

然后查看13.4.12. 温度传感器和内部参考电压 温度传感器和内部参考电压 V REFINT 章节。

我们可以知道:

1. 内部温度传感器连接的是ADC的输入通道16;

2. 内部参考电压连接的是ADC的输入通道17;

3. 温度传感器的使用发方式;

4. 温度计算公式等重要信息。

温度计算公式:温度(°C) = ((D temperature – D 30 ) / Avg_Slope) + 30:

D30的存储地址为: 0x1FFFF7F8,在数据手册中有描述,如下图。

Avg_Slope = 3.3。

二. 代码编辑

1. 初始化ADC时钟:

  • /* enable ADC clock */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DC);
  • /* config ADC clock */
  • rcu_adc_clock_config(RCU_ADCCK_APB2_DIV16);

2. 初始化ADC通道16以及17

初始化内部温度传感器通道以及参考电压通道,校准ADC.

ADC的采样精度为12bit

  • void adc_config(void)
  • {
  • /* ADC channel length config */
  • adc_channel_length_config(ADC_INSERTED_CHANNEL, 2);
  • /* ADC temperature sensor channel config */
  • adc_inserted_channel_config(0U, ADC_CHANNEL_16, ADC_SAMPLETIME_239POINT5);
  • /* ADC internal reference voltage channel config */
  • adc_inserted_channel_config(1U, ADC_CHANNEL_17, ADC_SAMPLETIME_239POINT5);
  • /* ADC trigger config */
  • adc_external_trigger_source_config(ADC_INSERTED_CHANNEL, ADC_EXTTRIG_INSERTED_NONE);
  • /* ADC data alignment config */
  • adc_data_alignment_config(ADC_DATAALIGN_RIGHT);
  • /* ADC SCAN function enable */
  •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_SCAN_MODE, ENABLE);
  • /* ADC temperature and Vrefint enable */
  • adc_channel_16_to_19(ADC_TEMP_CHANNEL_SWITCH, ENABLE);
  • adc_channel_16_to_19(ADC_INTERNAL_CHANNEL_SWITCH, ENABLE);
  • adc_external_trigger_config(ADC_INSERTED_CHANNEL, ENABLE);
  • /* 64 times sample, 6 bits shift */
  • adc_oversample_mode_config(ADC_OVERSAMPLING_ALL_CONVERT, ADC_OVERSAMPLING_SHIFT_8B, ADC_OVERSAMPLING_RATIO_MUL256);
  • adc_oversample_mode_enable();
  • /* enable ADC interface */
  • adc_enable();
  • delay_1ms(1U);
  • /* ADC calibration and reset calibration */
  • adc_calibration_enable();
  • }

3. 读取ADC值,计算温度

使用了软件触发方式,没1s读取一次

  • /* ADC software trigger enable */
  • adc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_INSERTED_CHANNEL);
  • /* delay 1000ms to read ADC value */
  • delay_1ms(1000);
  • /* value convert */
  • value = (int32_t)ADC_TEMP_CALIBRATION_VALUE;
  • temperature = ((float)((int32_t)ADC_IDATA0 - value) * 3.3f / 4095 * 1000 / 3.3f) + 30;
  • vref_value = (ADC_IDATA1 * 3.3f / 4095);

4.完整代码如下:

  • #define ADC_TEMP_CALIBRATION_VALUE REG16(0x1FFFF7F8)
  • float temperature;
  • float vref_value;
  • void adc_config(void);
  • /*!
  • \brief main function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val none
  • */
  • int main(void)
  • {
  • /* configure systick */
  • systick_config();
  • /* USART configuration */
  • gd_eval_com_init(EVAL_COM);
  • /* enable ADC clock */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DC);
  • /* config ADC clock */
  • rcu_adc_clock_config(RCU_ADCCK_APB2_DIV16);
  • /* ADC configuration */
  • adc_config();
  • while(1) {
  • /* ADC software trigger enable */
  • adc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_INSERTED_CHANNEL);
  • /* delay 1000ms to read ADC value */
  • delay_1ms(1000);
  • /* value convert */
  • temperature = ((float)((int32_t)ADC_IDATA0 - ADC_TEMP_CALIBRATION_VALUE) * 3.3f / 4095 * 1000 / 3.3f) + 30;
  • vref_value = (ADC_IDATA1 * 3.3f / 4095);
  • /* value print */
  • printf("Temperature data is %2.0f C\r\n", temperature);
  • printf("Reference voltage data is %5.3fV \r\n", vref_value);
  • }
  • }
  • /*!
  • \brief configure the ADC peripheral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val none
  • */
  • void adc_config(void)
  • {
  • /* ADC channel length config */
  • adc_channel_length_config(ADC_INSERTED_CHANNEL, 2);
  • /* ADC temperature sensor channel config */
  • adc_inserted_channel_config(0U, ADC_CHANNEL_16, ADC_SAMPLETIME_239POINT5);
  • /* ADC internal reference voltage channel config */
  • adc_inserted_channel_config(1U, ADC_CHANNEL_17, ADC_SAMPLETIME_239POINT5);
  • /* ADC trigger config */
  • adc_external_trigger_source_config(ADC_INSERTED_CHANNEL, ADC_EXTTRIG_INSERTED_NONE);
  • /* ADC data alignment config */
  • adc_data_alignment_config(ADC_DATAALIGN_RIGHT);
  • /* ADC SCAN function enable */
  •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_SCAN_MODE, ENABLE);
  • /* ADC temperature and Vrefint enable */
  • adc_channel_16_to_19(ADC_TEMP_CHANNEL_SWITCH, ENABLE);
  • adc_channel_16_to_19(ADC_INTERNAL_CHANNEL_SWITCH, ENABLE);
  • adc_external_trigger_config(ADC_INSERTED_CHANNEL, ENABLE);
  • /* 64 times sample, 6 bits shift */
  • adc_oversample_mode_config(ADC_OVERSAMPLING_ALL_CONVERT, ADC_OVERSAMPLING_SHIFT_8B, ADC_OVERSAMPLING_RATIO_MUL256);
  • adc_oversample_mode_enable();
  • /* enable ADC interface */
  • adc_enable();
  • delay_1ms(1U);
  • /* ADC calibration and reset calibration */
  • adc_calibration_enable();
  • }

三、演示效果

下载程序运行,打开串口,可以看到下没1s输出一次芯片内部温度数据以及参考电压值。

我们将手放到芯片上,芯片温度将上升串口数据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