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走时功能+GPIO控制LCD12864显示

楼主:
    本文记录rtc走时功能,并使用GPIO控制LCD12864液晶显示出当前时间

    新建rtc.c文件,添加到工程当中,

    其中:

        0. rtc使用32k晶体时钟;

    set_rtc_time函数是设置rtc的时间,

        1. 芯片上电后,仅设置一次rtc时间,重复调用不会重新设置rtc时间,rtc时间丢失后才会重新设置时间;

        2. 设置的时间为代码编译时的系统时间;

    set_rtc_alarm函数是设置alarm中断功能,

        3. 利用subsecond alarm中断功能,实现每秒进一次RTC Alarm中断,并在中断处理函数中获取当前时间,并显示出来;

代码如下:

  • #include "gd32l23x.h"
  • #include "rtc.h"
  • #include "lcd12864.h"
  • //#define RTC_CLOCK_SOURCE_IRC32K
  • #define RTC_CLOCK_SOURCE_LXTAL
  • #define BKP_VALUE 0x32F0
  • static rtc_parameter_struct rtc_initpara;
  • static rtc_alarm_struct rtc_alarm;
  • __IO uint32_t prescaler_a = 0, prescaler_s = 0;
  • void rtc_pre_config(void)
  • {
  • /* enable PMU and BKP clock */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PMU);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BKP);
  • /* enable the access of the RTC registers */
  • pmu_backup_write_enable();
  • #if defined (RTC_CLOCK_SOURCE_IRC32K)
  • rcu_osci_on(RCU_IRC32K);
  • rcu_osci_stab_wait(RCU_IRC32K);
  • rcu_rtc_clock_config(RCU_RTCSRC_IRC32K);
  • prescaler_s = 0x13F;
  • prescaler_a = 0x63;
  • #elif defined (RTC_CLOCK_SOURCE_LXTAL)
  • rcu_osci_on(RCU_LXTAL);
  • rcu_osci_stab_wait(RCU_LXTAL);
  • rcu_rtc_clock_config(RCU_RTCSRC_LXTAL);
  • prescaler_s = 0xFF;
  • prescaler_a = 0x7F;
  • #else
  • #error RTC clock source should be defined.
  • #endif /* RTC_CLOCK_SOURCE_IRC32K */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RTC);
  • rtc_register_sync_wait();
  • }
  • static uint8_t gSystemDate[12] = __DATE__;
  • static uint8_t gSystemTime[16] = __TIME__;
  • void set_rtc_time(void)
  • {
  • uint32_t tmp;
  • rtc_parameter_struct rtc_stime;
  • rtc_parameter_struct rtc_gtime;
  • int i,j,k=0;
  • char month[12][3]={"Jan","Feb","Mar","Apr","May","Jun","Jul","Aug","Sep","Oct","Nov","Dec",};
  • rtc_pre_config();
  • rtc_current_time_get(&rtc_gtime);
  • tmp = rtc_gtime.year;
  • //Set rtc time only once after power up
  • if(tmp<0x22)
  • {
  • //month
  • for(i=0; i<12; i++)
  • {
  • for(j=0; j<3; j++)
  • {
  • if(gSystemDate[j] == month[i][j])
  • {
  • k++;
  • }
  • else
  • {
  • k=0;
  • break;
  • }
  • }
  • if(k==3)
  • {
  • if(i>=9) i+=6;
  • rtc_stime.month = i+1;
  • break;
  • }
  • }
  • //day
  • if(gSystemDate[4] == ' ') gSystemDate[4] = '0';
  • rtc_stime.date = (gSystemDate[4]-'0')*16 + (gSystemDate[5]-'0');
  • //year
  • rtc_stime.year = (gSystemDate[9]-'0')*16 + (gSystemDate[10]-'0');
  • //hour
  • rtc_stime.hour = (gSystemTime[0]-'0')*16 + (gSystemTime[1]-'0') ;
  • //minute
  • rtc_stime.minute = (gSystemTime[3]-'0')*16 + (gSystemTime[4]-'0') ;
  • //second
  • rtc_stime.second = (gSystemTime[6]-'0')*16 + (gSystemTime[7]-'0') ;
  • rtc_stime.day_of_week = RTC_SATURDAY;
  • rtc_stime.display_format = RTC_24HOUR;
  • rtc_stime.factor_asyn = prescaler_a;
  • rtc_stime.factor_syn = prescaler_s;
  • rtc_stime.am_pm = RTC_AM;
  • if (ERROR == rtc_init(&rtc_stime))
  • {
  • LCD_printf_line(7,"rtc init error");
  • }
  • }
  • }
  • void set_rtc_alarm(void)
  • {
  • rtc_alarm_struct rtc_alarm_time;
  • //
  • rtc_alarm_time.alarm_mask = RTC_ALARM_ALL_MASK;
  • rtc_alarm_config(RTC_ALARM0, &rtc_alarm_time);
  • // subsecond
  • rtc_alarm_subsecond_config(RTC_ALARM0, RTC_MSKSSC_NONE, 0);
  • rtc_flag_clear(RTC_FLAG_ALARM0);
  • rtc_interrupt_enable(RTC_INT_ALARM0);
  • rtc_alarm_enable(RTC_ALARM0);
  • /* RTC alarm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 exti_init(EXTI_17, EXTI_INTERRUPT, EXTI_TRIG_RISING);
  • nvic_irq_enable(RTC_Alarm_IRQn, 2U);
  • }
  • void get_rtc_time_and_display(void)
  • {
  • rtc_parameter_struct rtc_gtime;
  • rtc_current_time_get(&rtc_gtime);
  • LCD_printf_line(7,"20%02x-%02x-%02x %02x:%02x:%02x %x", \
  • rtc_gtime.year, rtc_gtime.month, rtc_gtime.date, \
  • rtc_gtime.hour, rtc_gtime.minute, rtc_gtime.second, \
  • rtc_gtime.day_of_week);
  • }

中断处理函数:

  • void RTC_Alarm_IRQHandler(void)
  • {
  • if (SET == rtc_flag_get(RTC_FLAG_ALARM0))
  • {
  • rtc_flag_clear(RTC_FLAG_ALARM0);
  • get_rtc_time_and_display();
  • }
  • }

网友:
中断处理函数

  • void RTC_Alarm_IRQHandler(void)
  • {
  • if (SET == rtc_flag_get(RTC_FLAG_ALARM0))
  • {
  • exti_flag_clear(EXTI_17);
  • rtc_flag_clear(RTC_FLAG_ALARM0);
  • get_rtc_time_and_display();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