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信可UWB室内定位模组NodeMCU-BU01】No.004-测距试验,评测完成

楼主:
上一篇介绍应用程序的编写和两板卡测试,制作出一台《超简单测距仪》。这一篇使用本仪器进行实地测量,看看测距效果怎么样。

首先展示一下《超简单测距仪》外观,如下图,左边是基站,只负责发射信号。右边是实际应用实现部分,接收信号和显示结果。

1 超简单测距仪

具体功能如下。具备4个按键,分别是:

测距键,切换模块进入TAG模式并启动测距任务,屏幕上会滚动显示测距结果。

基站键,切换模块进入Anchor模式,作为基站发射信号。

XYZ键,读取模块加速度传感器输出信号,显示到屏幕上,可用于测量水平状态。

TH键,读取模块温湿度传感器输出信号,滚动显示到屏幕上,用于测量温湿度。

下面分别测试温湿度,加速度,地砖间距,路灯杆间距。涉及室内和户外两种情形。由于OLED屏幕闪烁,图片中屏幕会显示缺字,大家将就一下看,后面尽可能用视频方式展示。

第一个测试的是60厘米的地砖,如下图。实际测试结果为0.76米,比实际大16厘米。

2 测试60厘米地砖

下一个测试的是80厘米的地砖,如下图。实际测试结果为0.9米,比实际大10厘米。

3 测试80厘米地砖

下一个测试的是580厘米的地砖,如下图。实际测试结果为4.27米,比实际大27厘米。

4 测试580厘米地砖

下面是高度测试,分别放在地面和餐桌上,餐桌高度为80厘米,如下图。实际测试结果为1米,比实际大20厘米。

4 测试80厘米高度餐桌

下面视频展示的是加速度计的测试情况,具体准确度没有对比,大致看着还可以。

视频1 加速度测试

下面我进行户外测试,先是测量了外面的温湿度。温度在5-6摄氏度左右,刮大风,比较冷,在此感谢我亲爱的老婆大人,协助我一起测试。温湿度测试还是相对较准的。

视频2 温湿度测试

最后我选取了比较标准距离的路灯杆作为参考目标进行测量,路灯杆间距40米,实际测试为40.13米左右,误差在13厘米上下。

视频3 路灯杆测距

实际中,我还进行了其他很多测试,发现受遮挡物影响较大,一般隔一堵墙还好,对比结果基本没有太多变化。如果隔着金属或较多墙体,人群等,测试结果变化很大,基本就不能用了。此处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综合以上,基本确定使用官方的程序测试,基于AT指令进行操作,空旷可视距离测试误差在10-30厘米之间,目前多次测试结果表现为数值比实际偏大,这个可能跟官方给的固件相关。对于空旷场地应用,可以满足电子围栏,粗略定位等应用需求。

如果用于室内测距和定位,这个会受建筑物本身影响较大,多安置几个基站应该可以解决精度问题,用于定位人或物体,基本能确定在哪个房间。

至此,本次评测告一段落。后续如果能拿到更多模块,会更新定位方面的研究结果。

网友A:
是不是地面对信号有影响,离地面一定高度精度是否会有改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地面对信号有影响,离地面一定高度精度是否会有改善?

从我在户外测试情况看,地面影响不大,我在户外基本上都是举在半空,位置不动,重新复位后测的数值跟上一次也有差异,静止时间长一些,数据会更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我在户外测试情况看,地面影响不大,我在户外基本上都是举在半空,位置不动,重新复位后测的数值跟上一 ...

看来是模块性能或者算法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