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L233C-START评测】+外挂LCD屏调试

楼主:
  1. 前言

这次按计划,开始外挂一个LCD液晶屏,在板子上选择了PB4 5 6 7 8五个IO口去与屏幕进行通讯。选择PA1ADC采集端口,焊接了一个PT1000铂电阻和一个1000欧姆的高精度分压电阻。

  1. 初始化屏幕IO

void LCD_init(void)

{

/* enable the GPIO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打开GPIO总线时钟

    /* configure led GPIO port */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4);  //初始化IO口工作模式 LED_CS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4);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5);  //初始化IO口工作模式 LED_RST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5);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6);  //初始化IO口工作模式 LED_RS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6);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7);  //初始化IO口工作模式 LED_SCK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7);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8);  //初始化IO口工作模式 LED_SDA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8);

//    GPIO_BC(GPIOB) = GPIO_PIN_4; //初始化IO口状态L

// GPIO_BC(GPIOB) = GPIO_PIN_5; //初始化IO口状态L

// GPIO_BC(GPIOB) = GPIO_PIN_6; //初始化IO口状态L

// GPIO_BC(GPIOB) = GPIO_PIN_7; //初始化IO口状态L

// GPIO_BC(GPIOB) = GPIO_PIN_8; //初始化IO口状态L

gpio_bit_reset(GPIOB, GPIO_PIN_4);

gpio_bit_reset(GPIOB, GPIO_PIN_5);

gpio_bit_reset(GPIOB, GPIO_PIN_6);

gpio_bit_reset(GPIOB, GPIO_PIN_7);

gpio_bit_reset(GPIOB, GPIO_PIN_8);

}

这个IO初始化函数跟GD32F103例程里的有区别。

  1. 屏幕显示

  1. 增加了串口打印函数

直接在主函数里添加#include <stdio.h>

然后重定义一下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0, (uint8_t) ch);

    while(RESET == usart_flag_get(USART0, USART_FLAG_TBE));

    return ch;

}

通过PA9 PA10串口0打印数据。

printf("usart transmit test example!");

之前改了之后一直没调通,复位板子都没有打印,然后把两个USB都断开后,再重新上电就行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1. 下一步

下一步就准备调试ADC,看看精度如何。

网友A:
后期LCD屏幕主要想显示什么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期LCD屏幕主要想显示什么内容?

可以做菜单,哈哈,目前只是一个窗口而已,玩一下功能

网友B:
跑个图形库玩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跑个图形库玩玩。

哈哈,GUI是我的弱项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哈哈,GUI是我的弱项啊

哪里不足补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不足补哪里。

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