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L233C-START评测】+ADC采集PT1000获得温度

楼主:
  1. 前言

前面已经把显示和串口打印数据调试完成,这样对接下来的工作就很有利,可以很直观的看见ADC采样的值。我们选用的PA1,是ADC1通道。准备用内部的VREFINT参考电压来校准采样值。默认这个电压是1.2V

  1. 初始化ADC功能

void adc_config(void)

{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_SCAN_MODE, ENABLE);

    /* ADC data alignment config */

    adc_data_alignment_config(ADC_DATAALIGN_RIGHT);   //ADC值靠右对其

    /* ADC channel length config */

//    adc_channel_length_config(ADC_REGULAR_CHANNEL, 1U);  //通道长度设置?

    /* ADC channel length config */

    adc_channel_length_config(ADC_INSERTED_CHANNEL, 2);

    /* ADC temperature sensor channel config */

    adc_inserted_channel_config(0U, ADC_CHANNEL_1, ADC_SAMPLETIME_239POINT5);

    /* ADC internal reference voltage channel config */

    adc_inserted_channel_config(1U, ADC_CHANNEL_17, ADC_SAMPLETIME_239POINT5);

    /* ADC trigger config */

adc_external_trigger_source_config(ADC_INSERTED_CHANNEL, ADC_EXTTRIG_INSERTED_NONE);

    //adc_external_trigger_source_config(ADC_REGULAR_CHANNEL, ADC_EXTTRIG_REGULAR_NONE);  //软件触发方式

    /* ADC external trigger config */

    //adc_external_trigger_config(ADC_REGULAR_CHANNEL, ENABLE);

adc_external_trigger_config(ADC_INSERTED_CHANNEL, ENABLE);

adc_channel_16_to_19(ADC_INTERNAL_CHANNEL_SWITCH, ENABLE);  //使能内部参考电平通道

    /* enable ADC interface */

    adc_enable();

    delay_1ms(1U);

    /* ADC calibration and reset calibration */

    adc_calibration_enable();

}

  1. 获取PT1000采集温度值

初始化函数在例程的基础上修改了一下,采集两路ADC值。

  1. PA1 ADC1的值
  2. 2. 内部参考电平值

/**********************************************************

 *

 * 函数名: static uint32_t adc_get_PT1000_value( void )

 * 功  能: 获取PT1000电压

 * 说  明:

 * 设计人:

 * 设计时间: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static uint32_t adc_get_PT1000_value( void )

{

uint32_t voltage = 0;

uint32_t temp0,temp1;

adc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_INSERTED_CHANNEL);

while (!adc_flag_get(ADC_FLAG_EOC));   //ADC_FLAG_EOIC

adc_flag_clear(ADC_FLAG_EOC);

temp0 = ADC_IDATA0; //PA1端口

temp1 = ADC_IDATA1; //内部参考电压通道 1.2V

printf("PA1端口为:%4d \r\n",temp0);

printf("内部参考电压为:%4d \r\n",temp1);

voltage = temp0*120/temp1; //--对应实际电压*100

printf("电压为:%4d \r\n",voltage);

return voltage;

通过软件触发,然后去读寄存器的值,就能获得当前ADC的值。

然后对采集值进行平均计算,减少数据误差

通过串口打印数据获取采集信息。

LCD屏上进行显示。

4.下一步计划

准备试一下FMC功能,通过内部FLASH保存一些传感器是参数值,例如传感器编组,报警上下限等。。。

网友A:
ADC前端加Buffer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C前端加Buffer了吗?

网友A:
SAR 直接测量PT100对精度影响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SAR 直接测量PT100对精度影响大吗?

PT10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AR 直接测量PT100对精度影响大吗?

感觉还行,主要看参考电平的电压稳不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行,主要看参考电平的电压稳不稳

电路是怎么实现的,直接电阻分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是怎么实现的,直接电阻分压吗?

是的,PT1000阻值和线性度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