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技术M4内核热销款N32G45XVL评估】第四篇 三相BLDC电机”六步”控制波形生成

楼主:
本实验是使用TIM1产生三相BLDC电机控制控制波形,也就是所谓的六步换向控制波形。

N32G45TIM1输出信号及影像关系如下表。在N32G45XVL-STB板上选择最后一组端口映射来输出PWM信号。

下面是实验代码:

端口配置

void GPIO_Conf(void)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AFIO | RCC_APB2_PERIPH_GPIOE, ENABLE);

	AFIO->RMP_CFG |= 0xC0;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Peripheral(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E Configuration: BKIN pin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Peripheral(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TIM1 配置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CntMode   = TIM_CNT_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Period    = 4095;
    TIM_TimeBaseStructure.ClkDiv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RepetCnt  = 0;

    TIM_InitTimeBase(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 Channel 1, 2,3 and 4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
    TIM_OCInitStructure.OcMode       = TIM_OCMODE_TIMING;
    TIM_OCInitStructure.OutputState  = TIM_OUTPUT_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OutputNState = TIM_OUTPUT_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Pulse        = 2047;
    TIM_OCInitStructure.OcPolarity   = TIM_OC_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OcNPolarity  = TIM_OCN_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OcIdleState  = TIM_OC_IDLE_STATE_SET;
    TIM_OCInitStructure.OcNIdleState = TIM_OCN_IDLE_STATE_SET;

    TIM_InitOc1(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Pulse = 1023;
    TIM_InitOc2(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Pulse = 511;
    TIM_InitOc3(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 Automatic Output enable, Break, dead time and lock configuration*/
    TIM_BDTRInitStructure.OssrState       = TIM_OSSR_STATE_EN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OssiState       = TIM_OSSI_STATE_EN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LockLevel       = TIM_LOCK_LEVEL_OFF;
    TIM_BDTRInitStructure.DeadTime        = 1;
    TIM_BDTRInitStructure.Break           = TIM_BREAK_IN_DISABLE; // TIM_BREAK_IN_EN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BreakPolarity   = TIM_BREAK_POLARITY_HIGH;
    TIM_BDTRInitStructure.AutomaticOutput = TIM_AUTO_OUTPUT_ENABLE;

    TIM_ConfigBkdt(TIM1, &TIM_BDTRInitStructure);

    TIM_EnableCapCmpPreloadControl(TIM1, ENABLE);

    TIM_ConfigInt(TIM1, TIM_INT_COM, ENABLE);

    /* TIM1 counter enable */
    TIM_Enable(TIM1, ENABLE);

    /* Main Output Enable */
TIM_Enable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运行后结果:

CH1/2/3波形

CH1/2N/3N波形

波形满足要求,可以作为六步换向控制信号。

网友:
代码有种和STM32兼容的感觉

网友:
这个波形看起来生成的还不错

网友:
赞,楼主只是单独生成波形?有电机实操么?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