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60短距离、非接触连接器测评1:应用环境及原理

楼主:
看到ST60无线连接器的活动时,我刚好在帮客户排除故障:控制箱在成柜时,电缆长度裕量不足,加上走线的弯折、扎带的绑扎,使通信线一直处于紧绷的状态,柜门开合又增加了拉扯的力度,导致通信线接触不良,经常报通讯故障。初步的解决方案是把线往接口处再拉一点,用扎带绑在接口处,保证连接。后期再更换电缆、调整走线解决。

类似的故障在项目中经常遇到,线缆设计时会考虑裕量,但在实际施工时,不可避免的又不够了。开合移动部件造成电缆拉扯、磨损,时间久了,就会发生故障。

这是行业的通病,前端时间看新闻,特斯拉也不可避免:

线缆连接是不可避免的,但在一些连接点,提供高速、低功耗、短距离、点对点60G Hz RF链路的ST60可以很好的解决连接的痛点。

汇总下最近学习的关于ST60的一些知识点:

优点:

完全集成的60 GHz V频段收发器,高达6.25 Gbps的非接触式连接

灵活的天线配置,点对点无线链接

极低功耗

成本优化BoM与小型封装,外形非常小巧,降低了物料成本

工业温度范围

个人理解,60 GH的通信属于毫米波,和5G类似,所以带宽、穿透性相对较好,传输距离受到一定制约,但只要应用合适,距离不是问题。

ST60的首款芯片为ST60A2G0,

其基本结构如下图:

可实现:

全/高数据率模式:FDR/HDR

低数据率模式:LDR

ST60还需配置天线来实现对应的无线连接应用:

好在相关的厂家已经做了天线的设计和产品及相关的评估板:

除了这两种形式外,还有其他的应用,比如去年全国研讨会展示的适合旋转的天线解决方案,可惜当时我以为只是一个装饰灯,完美错过,,,

所以,ST60的无线芯片配置适合相关应用的天线,再加上通讯及外围电路,共同构成非接触连接器的解决方案。原理已经由相关厂家解决,具体应用就要看实际环境了。

网友A:
短距离、点对点60G Hz RF链路确实可以解决控制箱在成柜时,电缆长度裕量不足问题

楼主是深有体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距离、点对点60G Hz RF链路确实可以解决控制箱在成柜时,电缆长度裕量不足问题 楼主是深有体会的

这种小问题总搞出报警来就很烦,被投诉了几次,理论应该属于工厂生产的问题,但还是要设计人员协调解决。希望有合理的方案规避掉这种问题。

网友:
这个通信距离只适合极少情况下的应用,如防护等级高、不方便设置连接接头,像电缆长度不足,这完全是设计问题,这个也只能解决通信电缆长度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