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60短距离、非接触连接器测评3:SK202评估套件初步测评

楼主:
用两台电脑分别连接网线,网线另一头连接SK202评估套件,再用两个USB线提供5V电源,构成SK202评估套件网速测评环境,对准接口。

参考@ x1816的测试方法:用iperf3 软件

  1. 手动更改两台电脑的IP地址,192.168.10.1/2,
  2. 直接用网线直连两台电脑测试:

一台电脑做server,命令行输入:iperf3 -s

另一台电脑做client,iperf3 -c 192.168.10.1 -b 1G -t 15

1G带宽,15秒测试时间

可以看到带宽稳定在94.9Mbit/sec,电脑网卡为100M,基本达到指标。

  1. 用SK202评估套件连接两台电脑测试,测试方法同上:

SK202评估套件间隔1cm:

SK202评估套件间隔2cm:

SK202评估套件间隔3cm:

可以看到,1-2cm的测试间隔,SK202评估套件都和网线直连的测试结果一致,效果非常不错。

3cm间隔网络传输出现部分中断的现象,我初步怀疑是电源的原因。

总结测试中的一些问题:

最初我打算用单台电脑通过SK202评估套件连接网络测试网速的方法(我看有尝试过成功的),供电由两个充电宝连接USB电缆。但网络时断时续,导致该方法无法测速。我初步怀疑是充电宝的供电问题。

之后我更换充电宝和USB电缆,改用两台电脑测试,完成前面的测试,但3cm间隔网络传输出现部分中断,还是感觉问题来源于电源。

我的测试由于空间有限才使用充电宝供电。官方建议的距离是典型值2cm,最少1cm,最大5cm(受高温影响),因此传输距离应该不成问题。其他网友的测试均未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我后续测试打算直连可靠的电源再次进行。

基于电源的考虑,我想到了POE供电方式。作为SK202评估套件的改进,如果能通过网线供电省去电源,这样也大大提高了可靠性。

毕竟如果要取代一段网线,还要另配电源的话,有点不方便。个人意见,欢迎探讨。

网友A:
百兆网卡看不出效果,5G和WIFI这些长距离的通信都能达到百兆以上,ST60理论的最大速度是6.25bp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百兆网卡看不出效果,5G和WIFI这些长距离的通信都能达到百兆以上,ST60理论的最大速度是6.25bps

模块最大支持千兆。之前咨询过,说是可以定制别的通信方式,不限于以太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模块最大支持千兆。之前咨询过,说是可以定制别的通信方式,不限于以太网。

好像是与协议无关 相当于把导线剪断用无线接上那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与协议无关 相当于把导线剪断用无线接上那种

对,就是任意协议都可以定制,不过应用场景是真不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就是任意协议都可以定制,不过应用场景是真不多。

看介绍用在折叠屏手机上不错,能活动的板对板“连接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介绍用在折叠屏手机上不错,能活动的板对板“连接器”。

确实可以,就适合一些高速、短距离的场景。低速的话就有点大材小用了。